思考(5) -- 镀银导线是神话?安慰?还是骗局?

楼主:
很久很久以前, 人们就用直径1mm左右的镀银裸铜线绕制短波收音机的天线线圈, 据说是因为银的电阻率底, 可有效改善灵敏度.
再后来, Hi-Fi界也玩起了镀银线, 据说镀银线的高频响应更好, 更耐听. 据说目前最好的音箱线是单晶无氧铜线再镀5um的银, 很
骚. 最近两天抽空优化导线选择, 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网友A:
《无线电》1975年12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电》1975年12期

短波线圈用镀银线,那是因为频率高达数兆赫兹,因趋肤效应,电流集中于导体表面相当薄的一层。中波通常不用镀银线,而是使用多股互相绝缘的线(里兹线)。
音箱线也用镀银线,好像理由不够充份,毕竟最高不超过几十千赫兹。

网友B:
我读大学时从一架被击落的U2侦察机残骸上弄了一小段可能是机翼指示灯的供电线,大约2.5mm左右的直径,铜芯镀银。机翼指示灯不存在高频问题,使用镀银导线估计是为了可靠性,银毕竟化学性质不活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读大学时从一架被击落的U2侦察机残骸上弄了一小段可能是机翼指示灯的供电线,大约2.5mm左右的直径,铜芯 ...

你牛逼, 把我这个贴子的目的给提前暴露了.

短波高频段以24MHz为代表, 对铜的穿透深度为13.59um, 对银的穿透深度为13.08um, 在1mm的线径上, 表层到5um深度的范围内, 这一环状带的电流为整跟导线电流的31.5%, 而银的电阻率只比铜小7.43%, 也就是说镀5um厚的银的话, 整跟导线的交流电阻会降2.34%, 约0.2dB, 意义不是太大.
由于电流主要分布在表层, 当半径远大于趋肤深度, 可视交流电阻反比于线径, 也就是说1mm铜线镀5um厚的银, 总直径1.01mm, 其效果与1. 024mm的铜线, 导线的公差都比这24um大, 我干脆选1.1mm的线径得了, 绝对比1mm铜线再镀5um银还要好一些.
所以, 我觉得粗导线镀银的意义在于防锈(氧化). 而非改善趋肤效应(作用有那么一点点, 但不明显)

镀银线一般镀层不超过5um, 按5um计好了.

网友:
1mm的纯铜线, 直流电阻 0.0223欧, 24MHz交流电阻0.509443欧
1mm的纯银线, 直流电阻 0.02063欧, 24MHz交流电阻0.4934欧
把整跟铜线换成银线, 交流电阻也仅仅降低 3.15%, 镀一点点就能起到一半的作用

网友:
这么说来, 镀银音箱线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 防氧化啊, 不过厂家太不地道了, 非要说是为了改善音质.

网友C:
以前见过苏联生产的短波线圈,是瓷制的,表面有螺旋槽,槽里镀了一层银(也许是烧结工艺,不敢确定)。
这层银的厚度不到0.1mm,因为线圈的引线焊接时,如果焊锡未完全凝固就拉了导线,银层就会剥落,剥落后即可看出银层厚度。
在瓷制骨架上镀银作为线圈,据说是为了减小电感量温度系数,因为瓷的热膨胀系数非常小,线圈尺寸稳定。
这么薄的导体,显然是利用高频下的趋肤效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以前见过苏联生产的短波线圈,是瓷制的,表面有螺旋槽,槽里镀了一层银(也许是烧结工艺,不敢确定)。
这层 ...

瓷的膨胀系数为铜的一半, 用于固定银层线圈确实可获得较稳定的电感器, 不过无线电用的瓷的介电常数为空气的6-8倍, 分布电容会比较大.
0.1mm的厚度足够了, 在趋肤效应作用下, 那怕厚度无穷大, 大部份的电流也在表层走, 过多的厚度只是浪费.
不过上面也有数据对比, 银的高频电性能也就比铜提高3个百分点, 并不明显, 七八十年前的指针仪表很难区分开来.

网友:
音箱线不吹,咋卖高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瓷的膨胀系数为铜的一半, 用于固定银层线圈确实可获得较稳定的电感器, 不过无线电用的瓷的介电常数为空气 ...

据说改变瓷土配方,加入某些特殊材料,可以使瓷的热膨胀系数很小。详情我不大清楚,当初也是在杂志上看到的。
不过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性很大,不同陶瓷材料做的电容器,其电容量差别很大,主要是介电常数差别很大。那么改变配方,也有可能改变热膨胀系数。

网友D:
请教一下,交流电阻如何计算?

网友:
看完了帖子,都不懂,帮顶

网友E:
从电磁上说越低的阻抗,越好的信噪比,接着就吹。

对我而言,只需要镀银的比镀镍的软。

网友:
出售镀银飞线。。。。。。。。。

网友:
  都是大神啊,膜拜

网友F:
任何超出常规,且不是国家行为,都应属骗子行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任何超出常规,且不是国家行为,都应属骗子行列

“超出常规”可未必是欺骗。所有创新都是“超出常规”的,但创新中有真有假,真的创新绝对不能说是欺骗(当然,假的创新绝对是欺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任何超出常规,且不是国家行为,都应属骗子行列

至于“国家行为”,表面上有利于百姓,实际上是欺骗百姓的,那就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电磁上说越低的阻抗,越好的信噪比,接着就吹。

对我而言,只需要镀银的比镀镍的软。

那么薄的镀层,不会影响导线的软硬,甚至影响远不如外面的绝缘包皮,决定性的还是芯线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交流电阻如何计算?

精确计算比较繁锁,赵修科的《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件》一书中有简易查表算法,具有较大误差,不过仍具有参考价值。
误差在于:书上设定电流全部集中在穿透层,且未考虑穿透层的平均电密(认为与表层相等)。实际上,穿透深度处的电密是表层的0.368倍,若导线半径远大于穿透深度,那么内部的电流量逼近总电流的0.368倍。实际上因为倍率有限,达不到这一比例,以半径=5*穿透深度计,圆导线的电流有0.7227从穿透层过,平均电密为表层的0.6433倍,另0.2773倍的电流从内层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电磁上说越低的阻抗,越好的信噪比,接着就吹。

对我而言,只需要镀银的比镀镍的软。

镍是铁磁性材料, 磁导率比较高, 穿透深度仅为铜的0.17倍, 没有厂家会在导线上镀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于“国家行为”,表面上有利于百姓,实际上是欺骗百姓的,那就太多了。

比如转基因, 在中国表面上有利于百姓, 但百姓不买账, 要想推广还得靠欺骗, 咱们也帮着欺骗, 当5毛

网友:
推导结果, 穿透层的交流电阻与直流电阻之比的范围为 (1, 1/(1-1/e) ), 可见并不是定值, 当圆导线的半径趋近于0, 比值逼近1, 当半径趋于无穷大, Rac与Rdc的比值逼近1.581976707...
半径  Rac/Rdc
0.5&  1.1734
1.0    1.3592
1.5    1.4622
2.0    1.5001
2.5    1.5198
3.0    1.5318
3.5    1.5340
4.0    1.5458
4.5    1.5503
5.0    1.5538

网友:
可见, 在半径小于穿透深度的1.5倍时, Rac/Rdc变化较为明显, 2倍之上变化不明显. 故几天前我在贴子里说: 当半径比穿透深度大得多时, 导线的交流电阻近似正比于线径, 镀银的增加的电导, 还不如把铜线直径稍稍增大一点点.  增加的尺度>4银层厚度, 即可得到相同的电性能.

网友:
顶顶顶,看来好多商家都是炒作,以此为噱头糊弄吃瓜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