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为什么必须加上struct才行?

楼主:
------正在做STM32F429,用的是MDK,编译器总是用着不顺手。这不,又出了新问题了:

定义了一个结构体,在头文件中定义的,在C文件中引用,如果不加struct修饰,它将不认 ,只有加struct后才行。

而ST的例程中都是没有加struct的,为什么偏偏折磨我?

网友A:
是你定义方式的问题吧,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B:
重新学c语言去,typedef党。

网友C:
楼主C语言功底太差

网友:
谢谢各位!!!

是我在头文件中定义这个结构体时,用#ifdef 这个把这一区域排除掉了,而KEIL没有提示,,要是CCS就不会有这种低级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定义方式的问题吧,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谢谢你,
是我在头文件中定义这个结构体时,定义在用#ifdef 排除掉的区域内,而KEIL没有提示,,要是CCS就不会有这种低级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学c语言去,typedef党。

谢谢你,
是我在头文件中定义这个结构体时,定义在用#ifdef 排除掉的区域内,而KEIL没有提示,,要是CCS就不会有这种低级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C语言功底太差

谢谢你,
是我在头文件中定义这个结构体时,定义在用#ifdef 排除掉的区域内,而KEIL没有提示,,要是CCS就不会有这种低级错误了。

网友A:
CCS别的还好,就是速度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CS别的还好,就是速度慢。

我没觉得CCS 比 MDK慢啊,或者是我编译的CCS工程都很小的原因吧。

这次用MDK编译F429的工程,竟然用了超过12分钟,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很早曾用ADS编译三星的2440工程也没有象MDK这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觉得CCS 比 MDK慢啊,或者是我编译的CCS工程都很小的原因吧。

这次用MDK编译F429的工程,竟然用了 ...

几十k的代码分钟级别都到不了,是不是你还在做其他事情,要么是cpu占用要么是硬盘占用

网友:
支持支持,继续努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几十k的代码分钟级别都到不了,是不是你还在做其他事情,要么是cpu占用要么是硬盘占用

俺的是个老机器,SL410K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的是个老机器,SL410K

编程序还是升级机器吧,效率提升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