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SensorTile蓝牙遥控点炮

楼主:
这个SensorTile改的遥控点炮器用起来挺方便的
尤其像我这样兜里没有打火机的人

现在的问题是使用电烙铁里的电热丝用一次断一次
还有不知道什么原因放炮的时候蓝牙会被炸掉线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3926/learn#lesson/8601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3926/learn#lesson/8602

网友:
对于无线传输影响因素本来就很多,毕竟无线天波不可完全预知,只能理论测量,放炮断线也是可能的嘛

网友:
还有就是你不怕板子被炸毁吗?

网友:
板子和二踢脚有些距离 外边包了胶布

网友:
爆炸影响电磁波了呗、、、

网友:
爆炸会产生电池干扰吗?

网友:
爆炸的时候,是不是信道特性有变化?
这个title真牛掰

So TM what......?

网友:
怀疑是电源供电或者冲击波影响晶振

网友:
看不到视频 可惜可惜

网友:
感觉是震动造成的接插件接触不良。请问供电是直接焊接还是有接插件呢?

网友:
为什么呢?

网友A:
通过DC接头经过LDO直接焊在PCB上的

网友B:
厉害,电子打火装置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电子打火装置如何实现?谢谢。

用电烙铁里截出来的一小段电热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DC接头经过LDO直接焊在PCB上的

DC接头可靠吗?或者直接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