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应该具有怎样的画PCB水平?

楼主:
我是一名大二学生,目前会Altium Designer的基本的操作,PCB从绘制到转印腐蚀啊这种手工制作板子的流程也挺熟悉了,也做了不少实物,也做过两次双面板,但只针对校赛这些比较简单的电路,我想请教大家参加全国电赛在PCB这块需要掌握到什么程度?或者有没有好的资料推荐?看郭天祥的Altium designer视频教程有必要么?

网友:
楼主都做过两次板子了,应该对软件基本操作是熟悉的,知道PCB画板的重点了
软件视频可以在以后有时间学习
以后就是注重提高,电路板设计功夫其实在原理图的设计。

网友A:
看你设计的东西的需求了。简单电路的话一般要求不高,你既然画过板子会操作了,应该没啥问题的。最最基本的pcb不是有特殊要求,布通就好的。其他讲究好像只是自己用用,不讲究也不是大问题。此外,没必要一定看某某视频,那也只是教基础操作。你会了就行。

网友:
你是做哪个方向的,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要求。测控类的硬件是比较少的,基本画板基础的就可以。仪器仪表和高频的对画板的要求比较高,至少除了工具会用以外要有一定的PCB知识绘制才可以。基础的看郭天祥的学习是可以的,那些基本操作掌握了之后就是练习绘板了。工具只是工具而已,关键在于要多练习。掌握到什么程度要怎么说,没有一定的度量,只是说板子每个人去布线的话可能都不太相同,关键在于板子能用,布局布线合理,就达到要求了。其他的一些关于PCB的知识,如果是想做硬件这块的,可以深入了解看看

网友:
大学生电子竞赛一共只有3天,所以想要将PCB做得很好是不现实的,通常只要做通就可以,不会有很高的要求。当然,如果做高频、放大器一类的题目的话,对于布线还是有一点要求的,但是只要平时做过,在布线方面稍加注意,放大器不自激,高频的分布参数不是太大即可。由于通常没有PCB面积方面的限制(唯一的限制恐怕就是转印和腐蚀设备的大小了),还是比较容易解决上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设计的东西的需求了。简单电路的话一般要求不高,你既然画过板子会操作了,应该没啥问题的。最最基本的 ...

谢谢!

网友:
一般比赛时间比较短,所以要先将模块封装好,比赛的时候直接拿出来修改就行了

网友:
常规电路,无错连通就好。有讲究的电路,先学习为什么讲究、怎么讲究,然后尽力去做就是。要在平时多积累,临时抱佛脚肯定有巨大局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