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无法与普通蓝牙进行连接

楼主:
 如题,我的项目需要将SensorTile的姿态数据通过无线传到电脑上,可是板载蓝牙BlueNRG-MS貌似只有进入ST-BlueMS APP才可以进行连接,使用普通蓝牙即使配对上了貌似也无法进行连接,下面是我的连接步骤:
1、进入手机设置进行蓝牙搜索,找到BM2V210;

2、SensorTile默认的配对密码是123456;

3、SensorTile在通电是->红灯闪烁,使用手机进行配对->停止闪烁,配对成功->继续闪烁;

4、但是使用串口助手进行连接时,结果竟是连接失败。

是不是需要在软件上进行修改才可以连接?如果是通讯协议的问题,不应该是在两者连接上后,才进行判断的吗?
难道是在连上的瞬间,SensorTile发现接收到的协议不对,立马把连接给掐了?对蓝牙不是很了解,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先谢过了。

网友A:
你的电脑要支持BLE4.0吧 还有SensorTile例程也不是串口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要支持BLE4.0吧 还有SensorTile例程也不是串口模式

打算使用蓝牙4.0+USB串口接收传到电脑,对蓝牙通信模式不是很了解...

网友:
串口透传的蓝牙可未必能用啊,看看板子的手册。

网友:
楼主你的电脑的型号和操作系统版本是?

如果楼主使用的apple的系统,估计sensortile的bluems app是可以直接运行,apple硬件底层的支持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wintel体系就不太好说了,通常需要加一个蓝牙的dongle(这个st目前没有提供)

事实上st bluems apk是有datalog的功能的,你可以考虑将sensortile数据先采集到Android设备上然后通过手机导入到电脑里(当然,最新的某些笔记本电脑是可以跑Android的,那就不需要手机直接在上面跑bluems吧)。

这里之所以要强调bluems app/apk 是因为sensortile官方采用的是st自己定义的协议bluest(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wireless-connectivity-software/bluest-sdk.html),主设备和从设备之间需要在相同的protocol上才能对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