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SensorTile上使用了LSM6DS3H还是LSM6DSM

楼主:
 在SensorTile的原理图上,标明了是LSM6DS3H,但是在论坛提供的参考资料中,写的是LSM6DSM。

两者功能很类似,但是内部寄存器存在一些不同。最后通过读取芯片的ID(WHO_AM_I寄存器),确定是LSM6DSM。

网友A:
我看到BOM上是LSM6DSMTR
这个应该错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BOM上是LSM6DSMTR
这个应该错不了

应该是原理图写错了。两个芯片很类似,封装也相同,但是寄存器有些不同,看起来功能也有一点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原理图写错了。两个芯片很类似,封装也相同,但是寄存器有些不同,看起来功能也有一点区别

估计是在其它图里直接复制过来的
有的评估板一个PCB可以焊不同型号的IC
一搬会通过BOM区分
具体应该以BOM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在其它图里直接复制过来的
有的评估板一个PCB可以焊不同型号的IC
一搬会通过BOM区分
具体应该以 ...

我习惯从原理图看型号了。

昨天晚上把LSM6DSM的驱动终于写好了,加速度、角速度、温度都可以正常读取了,但是这个芯片的寄存器和工作模式太多,事件部分还没有完成,还没有搞清楚计步、翻转、敲击等的设置。

网友:
附上LSM6DS3TR 计步器配置说明!

LSM6DS3&LIS2D12 计步器说明.pdf

计步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