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电源线和采样线平行走线问题(EMC)

楼主:
电源线过240A,采样线接的是温敏电阻,平行部分大概300mm。电源线产生的磁场会影响采样线么,这么长的平行线,采样线会等效成天线,造成传到干扰么?
谢谢各位大牛解答下小弟的疑问。。

网友A:
与电源线平行,应该会造成干扰,磁场造成的干扰应该是辐射干扰吧,传导干扰跟平行与否没有关系。
不过这个干扰有多大,对你的系统有多大影响不好说。温敏电阻的话反应比较慢,在后面加一级RC滤波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电源线平行,应该会造成干扰,磁场造成的干扰应该是辐射干扰吧,传导干扰跟平行与否没有关系。
不过这个 ...

布局大概像上面那样,两组240A的电流反向,中间有采样线。会不会对采样线有影响,如果才采样线出口套上磁环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A:
两组电流相反,中间采样线处的磁场是叠加后加强的,这是最坏的情况。
个人认为采样线套磁环基本不管用。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把采样线放到一侧,远离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组电流相反,中间采样线处的磁场是叠加后加强的,这是最坏的情况。
个人认为采样线套磁环基本不管用。还 ...

这个信号采集虽然是模拟量,但是没频率要求,旁边两个大电流的干扰源会对中间的采样线有多大影响?
上下两个铜排位置都是在板的两侧,采样线要么布在两个铜排中间,要么布在其中一个铜排上的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