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三轴的倾角测量仪,不知道如何入手 ,求达人帮忙

楼主:
5芯积分
如图所示 只想测量2个角度 市面上貌似没有现成的方案参考 求帮忙!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11598-1-1.html
这个贴子里有一个色子,你说的是不是这种效果?

网友:
如果是使用旋转编码器来测量角度,需要使用两个旋转编码器。两个旋转编码器中的一个,旋转轴竖直放置;另一个旋转轴水平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