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ues调试PIC16F882时发现出入。

楼主:
1.用内部8M,RA6和RA7做普通IO,发现protues 8.5没反应,只有断开IDE,protues独立运行才可以,而用kit3做硬件仿真就完美运行,protues这里没做到位,不能实时仿真RA6和RA7;2.程序写多了后,反应就迟钝,不够实时,按了按键,停不到断点上,还动不动就崩溃;
3.如果我想按住按键再上电,然后设置一个初始设置,运行后就不能再设置这个参数,做不到这个效果,因为只有一个鼠标啊。
4.装上8.6后,不能存盘,倒是能仿真STM32/103,还没有破解啊,只有卸载再装8.5,有破解好的8.6麻烦说一声,谢谢!

protues调试单个模块时候,真是给力,赞一个。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jihesong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proteus+MPLAB联合调试,的确不方便,不如直接用proteus。部分硬件功能很难完美模拟,需要自己想办法变通一下,这是软件仿真天然的缺陷。另外部分型号的Timer2仿真一直有bug,需要注意。

网友:
目前,用纯软件模拟是不能完全达到实际硬件的运行效果的.
protues模拟其算法结果是不错的,但涉及到硬件模块,还是有一定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