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小云台电机无法安装滑环问题

楼主:
大家好,最近在研究云台电机。买了一个2206型小电机,中心孔只有4.8mm。但是滑环没有这么小的。这个型号的电机动力足够了,其他的也太重。所以想请各位了解云台电机的朋友给些建议,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替代滑环的功能,来传递电源和数据。

云台电机

云台电机

网友:
如果不是朝一个方向连续转很多圈,用具有弹性且较长的导线即可。重要的是固定好导线两端不要折断。

网友:
不要设计成360度旋转的,355度

网友:
好多年以前我做过类似的东西,云台里面是涡轮蜗杆结构,不需要滑环。如果你需要滑环,可以定做的。

网友:
如果你需要滑环,可以定做的。
要设计成355度旋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