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定时问题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HI唐辉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这个定时时间是怎么弄出来的哦,看门狗的时钟参考频率选择ACLK或SMCLK,这两个又分别是多少呢?

/*
* 设计说明:将看门狗定时器工作在定时计数模式,利用SMCLK作为参考时钟,定时32ms并启动中断
*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翻转P1.0端口的状态,以便使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
*/
#include

/*
* main.c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IS1 + WDTTMSEL + WDTCNTCL;
    SFRIE1 |= WDTIE;//使能看门狗定时器中断
    P1DIR |= BIT0;
    P1OUT |= BIT0;
    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GIE);
        //return 0;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interrupt void WDT(void)
    {

            P1OUT ^= BIT0;
    }

网友:
就是这个32ms是怎么来的?

网友:
在一个 PUC 后, MCLK 和 SMCLK 来自 1MHz 的 DCOCLK,WDT 时钟来自SMCLK (大约1MHz),计时时间为1*32768等于32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