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不显示,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数码管不显示,希望能找大神帮忙查一查我的电路原理上对不对,谢谢。下面附上我的原理图附件。

频率计原理图.SchDoc

网友A:
原理图最好上传PDF的,你上传的原理图并不是每个人都安装了对应的软件。

网友B:
数码管不显示是什么情况,一个数码管都不显示吗,那怕是一个管子的某一段都不显示?
如果全黑的话,首先测试一下,你的数码管是共阴的吗?一般用的共阳的多一点。

网友:
只要“清零信号”为1,待测信号有脉冲(并且幅值够的话),锁存信号为0(高电平锁存),第一个数码管是必须能显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不显示是什么情况,一个数码管都不显示吗,那怕是一个管子的某一段都不显示?
如果全黑的话,首先测 ...

是全黑,我想问一下我画的原理图可以进行频率测量吗,需不需要什么编程啊,我是初学者,懂得较少,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最好上传PDF的,你上传的原理图并不是每个人都安装了对应的软件。

好的,谢谢

网友:
电路图应使用贴图上传,不要作为附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全黑,我想问一下我画的原理图可以进行频率测量吗,需不需要什么编程啊,我是初学者,懂得较少,谢谢您 ...

这是个多级串联的计数器,当锁存信号变高后,数码管显示的值就是自上次清零到锁存信号有效前有多少次脉冲。清零和锁存这两个信号肯定是需要控制的。只看了你计数和显示电路,其它的没看,这里不方便看原理图,不知道其它逻辑是不是已经对清零和锁存进行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多级串联的计数器,当锁存信号变高后,数码管显示的值就是自上次清零到锁存信号有效前有多少次脉冲 ...

清零信号,待测信号和锁存信号都在示波器上测了,没问题,这个是pdf的图

网友D:
就一句数码管不亮,叫人怎么回复

网友:
共阴共阳接法?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一句数码管不亮,叫人怎么回复

这个是原理图,一直没调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一句数码管不亮,叫人怎么回复

下面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