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代码容量问题

楼主:
  如题,最近在移植别人的代码,代码量很大,然后发现程序编译完用J-Link烧进去后没反应,然后还发现去掉几个暂时不用的函数就能用了,因为之前的代码用了好多的#pragma GCC optimize ("O3") 来减小储存空间都被我给去掉了(因为Keil老是警告),所以我就想感觉是不是代码太多导致的问题啊?本人菜鸟一枚,还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不应该是代码多造成的。是不是用操作系统了?或者某些指针用得不合适。

网友:
我原来在51上面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就是存储空间不够了,换大容量的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那个.hex文件越大占用的内存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代码多造成的。是不是用操作系统了?或者某些指针用得不合适。

没用到系统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会不会是堆栈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