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型号查询

楼主:
IC表面丝印只有WBTT字母,清晰可见,封装是5个脚的,看样子像是SOT-23-5这类的
功能可能是PWM发生器或是LDO之类的,不确定
能不能找到比较可靠的型号说明

网友A:
目前只有国产IC的丝印比较乱
给的信息看,这种封装PWM不会是,国产LDO国产也少,升降压IC国产很可能
因为国外芯片一般丝印能辨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只有国产IC的丝印比较乱
给的信息看,这种封装PWM不会是,国产LDO国产也少,升降压IC国产很可能
因为 ...

找到一个比较接近的,R1210N411D
这个是理光的PWM控制的DC-DC
但是,看具体的芯片手册时,又发现管脚说明和实际电路连接不一样

网友:
R3117N243c?

网友:
我开始也找到了这个理光的型号,但是看实际电路连接的话,和芯片手册上的管脚说明不对呀
下面3个脚的中间的那个脚是接到了GND的,也就是2脚,不是3脚接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