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D接口怎么连?JTAG接口 转SWD接口 ?

楼主:
SWD接口,http://blog.163.com/zhaojun_xf/b ... 058020113642332897/
我连在单片机VDDP,
                        TMS / SWD_IO(test mode select input Serial Wire Debug input/output),
                         SWD_CLK(Serial Wire Debug ClockGeneral Purpose IO),
                        RESET上对吗
平常是JTAG接口,能转成SWD接口吗?
谢谢!

网友:
正常的JTAG需要20管脚,而SWD只需要2根线加上电源线也就4根,应该能转知道stm32是这样

网友:
看器件手册。

网友:
STM32是可以转的  别的单片机不知道了 需要看芯片手册看看引脚对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