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主板BIOS LVDS参数解决花屏,黑屏

楼主:
各位前辈:
本人问题主要是需要了解一下主板BIOS需要修改哪几项参数才能上这块屏,希望大家帮帮忙!!
(附件屏规格书)

接LVDS花屏

接LVDS花屏

屏的规格书

网友:
注意正确安装驱动,设置好显示的色深和分辨率。

网友:
显卡驱动没有装上吧
设置分辨率

网友A:
我觉得你的显卡有问题,以前碰到过类似的,是显卡芯片虚焊了,要去BGA热风焊台重新焊接下!主要就是笔记本用的时间长了,显卡发热量大,某些焊盘氧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的显卡有问题,以前碰到过类似的,是显卡芯片虚焊了,要去BGA热风焊台重新焊接下!主要就是笔记本 ...

不是的,是LVDS分辨率的深度问题,很多屏都需要对应屏规格书调主板的BIOS的,关键是我不知道修改那个参数。

网友:
兄弟呀你是在搞事情呀。怀疑是主板问题,给我们显示屏的资料。

我觉得你的显卡有问题,以前碰到过类似的,是显卡芯片虚焊了,要去BGA热风焊台重新焊接下!主要就是笔记本用的时间长了,显卡发热量大,某些焊盘氧化了。 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是LVDS分辨率的深度问题,很多屏都需要对应屏规格书调主板的BIOS的,关键是我不知道修改那个参数 ...

BIOS LCD参数

附图BIOS参数

附图BIOS参数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工控主板?直接用LVDS点液晶屏的?如果是的话,可以在主板LVDS项里面设置18位或24位,如果这样不行,就要查看你的屏线是不是对的了。还有液晶屏是什么牌子的。组装的屏不怎么好调屏参。

网友:
这个现象就是LVDS输入的数据格式不对,T-CON板里面JEIDA格式,但是还有另外格式,最好问下买液晶屏的,怎样在T-CON板上设为另外格式的LVDS输入。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工控机,通过修改BIOS参数搞定。发出来,供后来人参考。BIOS->Chip sets -> NB Configuration ->LVDS configuariation -> Panel color depth, 由原来的24bit 改为了18bit 就好了

网友:
对的,24位改18位即可解决。
其实这个在液晶驱动板中的话,很好解决。一般不需要交换AB线的正反。只需在工厂模式中在TI MODE里选0或1切换一下就OK
但是在X86下面,主板差异会导致不知如何解决,问厂商 也答不出个所以然来,当然,也有可能人家只是买板子的,也可以理解!

网友:
谁会改信步工控板LVDS屏参,QQ41998428 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