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这种软件滤波怎么理解。

楼主:
word ScanDCPS1Voltage(void)
{
    static word S1Voltage_val;
    static long S1Voltage_buf;

    GetADC(4);
    S1Voltage_buf += ADCR;
    S1Voltage_val =  S1Voltage_buf>>3;
    S1Voltage_buf -= S1Voltage_val;
    return(S1Voltage_val);
}

网友A:
你这个ADCR不清楚是什么含义啊,按照这个代码返回值应该是越来越大,而不是某种均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ADCR不清楚是什么含义啊,按照这个代码返回值应该是越来越大,而不是某种均值

ADCR是读取的数据寄存器里的数据

网友:
这个公式不好归纳。如果ADCR波动不大的话,结果是趋向收敛的

要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