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到以前活动4层板的原理图电平转换芯片,里面也有开关电源芯片想想问区别

楼主:
开关电源芯片也是将某电压值转换成另外一个电压值,如:12V->5V 12V->3.3V
电平转换芯片也有3.3V->5V 5V->3.3V
我搜索到的是,电平转换芯片可以双向转换(有需要控制的,和不需要控制的)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一个可以双相转换,一个只能单向转换吗?

求解一下基础知识,感谢
@okhxyyo

网友A:
楼主你所谓的“开关电源芯片也是将某电压值转换成另外一个电压值,如:12V->5V 12V->3.3V”
这个是电源转换芯片。这个通俗的讲,就是为了达到我们想要的电压,所以使用这样的芯片。

你所谓的“电平转换芯片也有3.3V->5V 5V->3.3V ”,有些单片机的io输出是5V的TTL电平,那么如果控制有些3.3V的TTL芯片的时候,这个时候为了电平的兼容性,所以会选择 5V->3.3V的电平转换芯片,一般这种电平转换芯片都是双向的,我用过的TI的。反之,有些单片机io的输出是3.3v的,如果为了使与5v的ttl兼容,那么就会选择互转啊。   这个按照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为了兼容这两种ttl电平而使用这样的芯片。

“电平转换芯片可以双向转换(有需要控制的,和不需要控制的)”。其中“有需要控制的,和不需要控制的”这个要看要看转换芯片本身是否带有使能引脚,我想这个你应该可以理解。

网友B:
电平转换是电平转换,跟电源转换是两回事。电源提供的能量要大得多,电路结构也截然不同。

网友:
电平转换主要是用于通讯,比如COM口是RS-232接口,它的高电平定义为-12V,而低电平定义为+12V。单片机要和它通讯,所以单片机的串口必须经过电平转换才可以和标准RS-232通信

这类芯片一般SP3232,MAX232
还有一种是电压转换,74LVC4245A八通道双电源转换收发器,一般用在混合3 / 5V供电环境中的3V和5V总线之间进行接口
如是单纯电压转换,降压升压,或者升降压,就是DCDC了,DCDC的芯片就比较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所谓的“开关电源芯片也是将某电压值转换成另外一个电压值,如:12V->5V 12V->3.3V”
这个是电源转 ...

感谢你的解答,谢谢

也就是说,是为了兼容不同于单片机IO口输出电平不同的外部的芯片才使用的电平转换芯片。

电源转换出的电压仅仅是供电如3.3V 5V之类的,并不具备单片机IO口控制(既有了供电又有了控制)。
(我的这个回答,感觉有问题)

我先找一个单片机的手册看看IO口输出这一块,看有没有答案。
再来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你的解答,谢谢

也就是说,是为了兼容不同于单片机IO口输出电平不同的外部的芯片才使用的电平转换 ...

我感觉你没有搞清楚  电源转换 和电平转换之间的概念问题,而且本身你也没有用过电平转换这个芯片,所以我觉得你的理解有点钻牛角尖了。所以建议您用用电平转换这个芯片(以及细读其datasheet)您就知道和电源转换之间的区别了。

您所谓的“电源转换出的电压仅仅是供电如3.3V 5V之类的,并不具备单片机IO口控制(既有了供电又有了控制)。
(感觉有问题,这个回答)”------是说的不合适。
电源转换针对的对象是电源供电,电平转换针对的对象是信号。二者大相径庭,还是最主要的建议您用用电平转换这个芯片,因为电源转换是很常见的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所谓的“开关电源芯片也是将某电压值转换成另外一个电压值,如:12V->5V 12V->3.3V”
这个是电源转 ...

我看了一下STM32F103RC的Datasheet,里面IO口特性。
直接提到的是,兼容所有的CMOS TT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没有搞清楚  电源转换 和电平转换之间的概念问题,而且本身你也没有用过电平转换这个芯片,所以 ...

好的。我找一个电平转换芯片Datasheet 看看。
对应的对象不同,一个是电源供电作用,一个是信号传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平转换是电平转换,跟电源转换是两回事。电源提供的能量要大得多,电路结构也截然不同。

谢谢。
我分别找一份数据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