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电感和受控电流源之间错误

楼主:
电路:多脉波整流
负载:LCR型负载
问题:通过对LCR负载并联受控电流源仿真,电感和受控电流源之间报错。
假设:去掉电感,LCR负载变成CR型负载,仿真正常。
哪位大神能给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如何解决?
仿真软件:PLECS

仿真时后负载出现错误

仿真时后负载出现错误

网友A:
“去掉电感,,,,仿真正常”
怎么个正常
仿真是想验证什么结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掉电感,,,,仿真正常”
怎么个正常
仿真是想验证什么结论

哦,去掉电感,仿真的错误消失。
假如主电路输出是一个12脉波的恒压源,将LCR负载看成一个整体,负载上将会产生一个纹波,
我的想法是:用一个受控电流源产生一个反纹波和LCR负载并在一起消除掉纹波。
我想知道的是电感为什么和受控电流源之间的这种错误怎样产生的,怎样合理的理解,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去掉电感,仿真的错误消失。
假如主电路输出是一个12脉波的恒压源,将LCR负载看成一个整体,负载上 ...

用一个受控电流源产生一个反纹波,,,,,,,
想法很很好
这个需要研究,如能仿真出来更好,但是仿真软件往往受限于模型的建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受控电流源产生一个反纹波,,,,,,,
想法很很好
这个需要研究,如能仿真出来更好,但是仿真 ...

谢谢答主,仿真的问题已解决。先仿真,我先探路,至于实物就要看下一届学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