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自己diy一个类似小米手环一样的物品,请问大神改用什么传感器芯片?

楼主:
 功能不用很多,只要一个记录跑步跑了多少米,并且传回上位机或者显示出来就可以。我想自己做不知道行不行。会stm32.求大神推荐推荐传感器芯片~

网友A:
手环因为成本问题,一般只使用了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普通的三轴传感器都可以实现计步功能,但是加速度传感器比较小,自己焊很麻烦,可以找一个带三轴传感器的开发板,如:小钢炮蓝牙开发板、SensorTile、PYBNano都可以。

网友:
使用加速度传感器计步很容易实现
如果想比较精确的知道跑了多少米会比较麻烦
需要用到比较复杂的算法
例如行人航位推算(Pedestrian Dead Reckoning, PDR)
或者可以使用GPS定位
GPS的缺点是在室内无法定位,同时功耗会比较高

网友:
想知道移动距离,还是用GPS吧,手环计步得到的距离根本就是瞎扯,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B:
请恕在下直言,这手环到底有啥意义?计的步数真的准么?再说,知道步数又有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恕在下直言,这手环到底有啥意义?计的步数真的准么?再说,知道步数又有啥用?

我是一名大二的自动化的学生,最近就像自己捣鼓一个东西。而且最近经常在电脑面前,缺少锻炼。就想做一个能记录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环因为成本问题,一般只使用了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普通的三轴传感器都可以实现计步功能,但是加速度传感器 ...

好的,谢谢建议。

网友:
如果是学习的话,建议你试试nxp frdm 板,frdm板市场上很多,论坛也可以借用,板上含有3d或6d加速度计,可以试试!

网友:
如果是用的话直接买个手环更划算

网友:
手环主要是帮忙管理人的运动量,加速度传感器推荐ST 的LIS3DHTR,网上针对LIS3DHTR的开源资料比较多哦!

网友:
STM32L021/31+LIS3DH就可以做个简单的低功耗手环

网友:
用LIS2DS12,直接可以读出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