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SenSorTile IO口设置疑问

楼主:
   使用板子也有几天的时间了,但是我对原理图还是有几处不是很明白,希望理解这一部分的朋友或者官方能够给出一些合理的解释。
1、INT2 这个标号同时连接在了主控制器的6个IO口上,请问这样连接的用意何在。如果是为了多个传感器公用一个中断引脚,就只是需要一个MCU的输入输出口直接连接多个传感器也就可以了呀。

2、GPIO2标号也连接到了多处。这样的用意何在呢????

网友:
GPIO2是因为功能复用的原因。GPIO2连接到Half-Moon Pin Output上,将多个功能合在一起。好处是可以减少体积和接口数量,缺点是每次只能使用其中一种,功能上就会有限制了。

网友A:
我觉得多个引脚连接GPIO2应该像dcexpert说的那样
为了让一个接口兼容多种功能
SensorTile砖块板体积比较小能引出的I/O有限
STM32L476的I/O也比较多
引出少了很多功能不能用就白瞎了

不过INT2使用了6个I/O口,这个真不太好理解
可能从代码里能找到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多个引脚连接GPIO2应该像dcexpert说的那样
为了让一个接口兼容多种功能
SensorTile砖块板体积比较 ...

这个也是我最初的想法,只不过INT2的确不是很能够理解

网友:
Stm8 系列芯片Swim仿真接口在st link 工具上就是这样的。
另外多个io口可以为开漏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