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三极管和78M05的问题

楼主:
上学没好好学模电,整的现在有点蒙圈了。来求助一下下面这个的电路图! 1.A点输入信号10-30v或接0v   B接到单片机    如果这么用三极管的PN结不会损坏?

2.如果用78M05串入一个100欧的电阻 负载80ma左右  接入到24v电源 这样是否可行!

麻烦了谢谢!

网友A:
1,可以参看三极管的手册看看,一般在电压允许的范围内是不会坏的
2,所串入的电阻需要考虑其功率,要不然电阻也容易挂掉

网友B:
1、三极管会不会损坏,看A点接入的信号源内阻。三极管发射结损坏是由于功率耗散过大,如果A点接入信号源内阻很大,不能为三极管发射结提供很大电流,三极管不会损坏,只会将信号源输出拉低。但若信号源内阻比较小,接近理想电压源,则三极管会损坏。不相信,简单地拿一节新的干电池接到A点试试。
2、负载电流80mA,则R4上功耗超过0.64W,热量不小。78M05上功耗已接近1W,发热更厉害。

网友C:
78M05输出电压5V,输入电压大时,最大电流0.5A发热最大,
负载电流80mA,加个散热,直接接就行了
78M05是线性稳压芯片,负载电流大和压差大是发热根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以参看三极管的手册看看,一般在电压允许的范围内是不会坏的
2,所串入的电阻需要考虑其功率,要不然 ...

用了2SD596S试了一下  A端直接接可调电压上  超过0.7V电流曾大  然后到5v(V(BR)EBO  5v)有点冒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三极管会不会损坏,看A点接入的信号源内阻。三极管发射结损坏是由于功率耗散过大,如果A点接入信号源内 ...

试了一下  三极管直接接到可调电源上 超过0.7v电流增大   再往后冒烟都红了!  烧掉四五个了。看来还是的串入个电阻。  不过看到其他产品上有类似三极管的样子 估计是可控硅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78M05输出电压5V,输入电压大时,最大电流0.5A发热最大,
负载电流80mA,加个散热,直接接就行了
78M05是 ...

输出端50ma的时候就很热烫手 怕用在24v上 几天就坏了 所以加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试了一下  三极管直接接到可调电源上 超过0.7v电流增大   再往后冒烟都红了!  烧掉四五个了。看来还是的 ...

看来老弟手里管子很多,不怕烧。

可控硅照你这样输入(对可控硅来说通常叫触发),一样冒烟(若是100A以上的大功率可控硅因散热好不会烧)。不信你就试试。

网友E:
第二个图,7805的输出与输入之间有一个0欧姆的电阻?是不是楼主画错了?
还有,7805输入端接入电阻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F:
不知道这个电路用在哪里?我们一般用单片机IO口控制三极管通断
三极管是流控型,单片机引脚却接在了c,用于采集判断三极管是否导通,这样的电路应用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老弟手里管子很多,不怕烧。

可控硅照你这样输入(对可控硅来说通常叫触发),一样冒烟(若是100A以 ...

还好是贴片的! 可控硅没有 还是不试了 (100A的可控硅估计也不会便宜了!)  那场效应管是否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好是贴片的! 可控硅没有 还是不试了 (100A的可控硅估计也不会便宜了!)  那场效应管是 ...

场效应管有结型和绝缘栅型。,如今常见的是MOS型(金属-氧化物绝缘栅)。MOS管一般门极允许承受的电压最大为20V,超过则击穿,管子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图,7805的输出与输入之间有一个0欧姆的电阻?是不是楼主画错了?
还有,7805输入端接入电阻的目的 ...

0欧电阻 是用5v的时候直接连上的     宽压的时候是不用的 这样就不用重新画板子了!     串入电阻可能是为了7805的功耗  看到过lm2940这么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这个电路用在哪里?我们一般用单片机IO口控制三极管通断
三极管是流控型,单片机引脚却接在了c,用 ...

设备的数据清零或者用于设置的开关!  因为控制信号一般是接到0v 或者vcc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场效应管有结型和绝缘栅型。,如今常见的是MOS型(金属-氧化物绝缘栅)。MOS管一般门极允许承受的电压最大 ...

好的谢谢!

网友:
正好过来学习学习。模电不学好,问题真的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