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收音机和秒表校准频率计

楼主:
工具: 收音机一台, 秒表一个, 辅助电路

从喇叭上取出信号, 一个开关, 输出到上面的电路, 电路输出端接在秒表的start/stop键上, 先用频率计测量秒表晶振频率, 然后将秒表清零, 等收音机快报时响嘟声前, 合上开关, 嘟声响起之后, 秒表开始计时, 等下一个整点在相同的电台作如此操作, 让秒表停止计时. 由于电路参数引起的附加延时互相抵销, 秒表的读数误差代表秒表晶振的误差, 电台授时的精度为10mS, 秒表的最小分辩值也是10mS. 若秒表读数每小时少了0.05S, 说明晶振快了12.89ppm, 按此数值调频率计微调即可. 若追求精度, 可等24小时, 极限精度可调至0.58ppm, 可以用一些手段保证校正精度, 比如说秒表放在恒温箱内,甚至冰水混合物里.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PowerAnts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有专用报时台供校对时钟,应该比一般电台方便和准确。

网友B:
这电路检测嘟嘟声就有点想当然了……

网友:
可以考虑bpc授时信号

网友:
这办法可行。收音机接收“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台。

但它发出的都是每秒一次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检测嘟嘟声就有点想当然了……

此电路不能检测出报时声,楼主所说是人为操作。
人为操作,难免人为误差,例如听到报时声之后反应快慢,对同一个人也未必总是一致。

网友:
要想准确,可以使用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的长波授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检测嘟嘟声就有点想当然了……

很多年没听收音机了, 不过我记得收音机整点报时是这样的: do、do、do、do、do(轻)、do(重)

在5声结速之后合开关,第6声响起时电路动作,这有问题吗?

这叫人机合作:人耳检测信号细节,电路响应信号幅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报时台供校对时钟,应该比一般电台方便和准确。

有RCC功能的接收机普及率不高吧,手机就自带收音机,从耳机取信号就行了

网友:
此贴思路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某期《电子世界》中的某电子制作,记得是选频网络及计数器识别报时信号的前5声,并在第6声时响起时,利用电磁铁伸出一个小爪子,将分针和秒针同进强行推到0位,实现整点机械调零

网友C:
用选频网络是可行的,记得电台报时最后一声与前5声的频率关系是高一倍(八度关系,也许我记错了)。楼主的意思是最后一声用电路检测幅度,还是加一个选频网络吧,现在电台许多时候都在节目中报时的,有背景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选频网络是可行的,记得电台报时最后一声与前5声的频率关系是高一倍(八度关系,也许我记错了)。楼主的 ...

对, 应该是高8度. 报时也广告? 这么流氓? 这么严肃的功能也不放过? 不过选频网络不难, 如果需要再加不迟

网友D:
楼主要考虑的很周全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考虑的很周全才行

谢谢你的意见! 本贴属于业余校正, 土法上阵. 那怕不用电路而用人耳听音手动按秒表, 大多数人的反应能力作用之下,误差不会超过0.2秒, 若周期为24小时, 精度也可达2.3ppm, 若时间充足, 跑上10天, 理论上极限可达0.23ppm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选频网络是可行的,记得电台报时最后一声与前5声的频率关系是高一倍(八度关系,也许我记错了)。楼主的 ...

是的,某些广播电台报时插广告,某些广播电台不是每到正点就报时。

网友:
现在的中波电台基本都停播了,调频台前几天还听过一个,是主持人不定期报时的(现在是北京时间几点几分,估计是看着计算机显示屏说的),网络台延时不定,所以基本上没有可用性了。既便还能找到报时的电台,楼主电路也只是相当于一个特殊的降低接入误差的开关,对操作的及时性要求较高。另外,多数非专业秒表的时钟都是利用常规32768Hz的晶体,其温漂不小可达10-30ppm,如果有校时电容的话温漂更大,按楼主的用法必须放入恒温箱,太麻烦且未必有恒温箱。
在今天,较高精度的时基信号不妨利用GPS模块的秒脉冲输出,以此作为时基再配合适当的硬件电路,楼主的思路倒是可行。

网友E:
1982年,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块手表,是我妈在广州花了10块钱买的水货电子表。这块表每天都快十几秒,在当年已经算精度不错的。但我不甘心,拆了表研究,同时去书店看修表的书,认定表里一个缺口是安装校时电容的,于是按1秒1pf找了个小瓷片电容焊上,果然误差大减。同时,通过电路对比,我把我在1980年利用电子表笔机芯自制的“怀表”用同样方法加电容提高了精度。为了继续提高精度,我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用锉刀一点一点的磨电容,终于把手表精度提高到每月误差两三秒的程度,但此法在“怀表”上却失败了。联想到手表最终的误差是有时快、有时慢,终于悟出是温度的影响。手表的温度是比较稳定的(我一直戴着),“怀表”却不是,所以最多只能做到每天误差两三秒左右。
我读大学时,因为需要购买了两只电子秒表,机芯跟廉价电子表差不多,每天的误差也不小,也随手用加电容的方法校正了一下。当时已经没有对时间精度的变态要求了,但印象中温度导致的误差可不小,需要经常对表,所以如果采用这种廉价秒表并以天计时的话,如不采取恒温措施,我不认为其精度能满足校正频率计的需要(温漂导致的误差每天可能是秒级)。非要这么用,可以考虑拆除校正电容(如果有的话),电容的温漂比晶体大多了。当年高档一点的电子表,里面是安装了校时电容的,还是那种半可变电容,这货的温漂比固定电容更大。现在的电子表、电子秒表如何,已经不清楚了。
蚂蚁的方法,要求的是稳定性,精度倒无所谓。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982年,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块手表,是我妈在广州花了10块钱买的水货电子表。这块表每天都快十几秒,在当年 ...

正确, 要的就是稳定性, 精度没要求. 而影响稳定性的主要就是温度了, 冰水混合物也许是最好的, 冰箱的冷藏柜也许适合, 我的西门子冰箱冷藏柜5档, 中间一层在0-2度, 刚好可以放5升容量的手抓饼发泡保温盒, 保温盒里装入冰水混合物的话, 可能几天都不会全化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正确, 要的就是稳定性, 精度没要求. 而影响稳定性的主要就是温度了, 冰水混合物也许是最好的, 冰箱的冷藏 ...

那还不如利用GPS的秒脉冲,同时自己搭个晶振电路,用电热丝或电阻加热,放在密封盒子里,热平衡后,稳定性更容易保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还不如利用GPS的秒脉冲,同时自己搭个晶振电路,用电热丝或电阻加热,放在密封盒子里,热平衡后,稳定 ...

如果会玩GPS的话, 那就更好了, 这个贴子针对我这种纯硬件电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会玩GPS的话, 那就更好了, 这个贴子针对我这种纯硬件电工的

就是纯硬件,用带秒脉冲输出的GPS模块,接好天线上电就工作,卫星信号解读成功后,秒脉冲就是高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纯硬件,用带秒脉冲输出的GPS模块,接好天线上电就工作,卫星信号解读成功后,秒脉冲就是高精度的。

只有秒脉冲的话, 还是比较难玩的, 直接点就是拿来替代频率计的闸信号, 控制计数器. 除此之外的话, 校频率计还比较麻烦, 再搭个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