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一个电源需求,如何下手设计?

楼主:
管管之前曾发了一个撒芯币啦~来聊一聊如何入门电源设计~,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好的建议,找出方法组织起来想要学习电源设计的网友们一起来学习。不过可能我撒的芯币太少了,并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学习途径~~

于是管管开始思考,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怎么开始考虑电源设计,并且怎么去开始设计的呢?

首先,是在各种情况下你有了一个具体的电源需求,比如:
电源范围,输入电压电流要求,功率和频率的要求。

接着我们开始具体思考怎么进行这样的设计
1.确定功率,选定拓扑
2.确定元器件
3.确定各种参数
4.进行原理图绘制

设计好后进行验证,可以选择仿真,可以搭建实物。

最后成功设计好一款电源

在这过程中每一环你都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疑问,那么在你了解这些疑惑的过程中,你就会慢慢的得到成长。

所以,那么。我们不妨以一个具体需求作为练习,自己试试看吧??

下面管管投出一个电源需求,有心的网友不如现在开始,或者在你有时间的时候来试试看吧?
电源设计:设计一款宽范围输入,12V/2A的常规隔离开关电源

网友:
“设计一款宽范围输入,12V/2A的常规隔离开关电源”
输入电压范围要多宽?
输入电压范围要求越宽,成本越高,体积越大。

网友A:
下面这是我的业务聊天防火墙, 凡有需求者, 先聊几分钟, 再请对方先填个表再继续聊:

额定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伏?
浪涌输入电压是多少伏?
额定输入电流多大?
浪涌输入电流多大?
输出有几路?电流分别多大?各输出之间共地还是隔离?精度多少?
体积?
重量?
结构图,接线图
控制接口
效率?
工作环境温度,湿度
工作海拔高度
允许温升
冷却方式?(风冷?水冷?)
平均无故障时间
寿命
防尘防水等级?(IP几?)
三年内年采购数量
开箱合格率
指定的关键器材厂商
保修方式(更换还是限时修复?)

网友:
直接看看哪家有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是我的业务聊天防火墙, 凡有需求者, 先聊几分钟, 再请对方先填个表再继续聊:

额定输入电压范围是 ...

连海拔高度都要写到合同里?这个够细致。
机械环境要求(振动)是否也要写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连海拔高度都要写到合同里?这个够细致。
机械环境要求(振动)是否也要写上?

海拔高度影响大气密度, 大气密度影响散热(无论自冷还是风冷), 如不特别指明, 一般额定功率只在2000米以下才能满足, 海拔5000米的大气密度只有海平面的53.2%, 设备散热困难, 也有高原反应.
我遇到过两个人要求3000-5000米也能足功率输出, 故在"项目需求说明"里加了这一项, 对振动有特别要求的暂未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拔高度影响大气密度, 大气密度影响散热(无论自冷还是风冷), 如不特别指明, 一般额定功率只在2000米以下 ...

高手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我这种本身不懂得就是出个需求也没出清楚。o(╯□╰)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海拔高度影响大气密度, 大气密度影响散热(无论自冷还是风冷), 如不特别指明, 一般额定功率只在2000米以下 ...

低气压不仅是影响散热,还影响空气的抗电强度,低气压下更容易产生气体放电。对几十几百伏低压电源来说这不成问题,高电压输出的电源(例如10kV)则必须考虑。

网友C:
开始就提出详细的要求,可以避免以后的扯皮和返工,是提高效率的好办法。
曾经遇到过多个要求协作的对象,来的时候往往只有极其简单的一句话要求,然而跟他一聊,不得了,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想要最高指标。更有可笑的,连一些常识性的东西都不清楚,就要提协作要求。

网友C:
楼主管理员的要求,是让初学者学习,那是可以将要求提得模糊一点,以便大家因地制宜看菜吃饭,但是学习者还是必须自己订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在学习中逐渐将目标明确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开始就提出详细的要求,可以避免以后的扯皮和返工,是提高效率的好办法。
曾经遇到过多个要求协作的对象, ...

所以, 更有必要要求需方详细透露项目要求, 从各项要求中便可知道需方对项目本身是否有清楚的认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 更有必要要求需方详细透露项目要求, 从各项要求中便可知道需方对项目本身是否有清楚的认识.

你是专业搞电源,还比较好弄,反正就是那几条。来我这里要求协作的不是单一的项目,各种门类的都有,每次都要花半天时间讨论,有时半天还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气压不仅是影响散热,还影响空气的抗电强度,低气压下更容易产生气体放电。对几十几百伏低压电源来说这 ...

是的, 跟据帕邢定律, 海拔5000米空气击穿场强差不多降一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是专业搞电源,还比较好弄,反正就是那几条。来我这里要求协作的不是单一的项目,各种门类的都有,每次 ...

我研究比较杂, 如果有需要, 讨论一下天梯这样的大项目也是可以的: 先把项目设计好, 等超轻超强缆绳发明出来,就可以开工了, 做一跟8万公里长的缆绳, 与空间站一起发射到35768.734km高的同步轨道, (对, 不是目前近地轨道), 线速度3073.4m/s, 当然了, 前期投入要好多钱, 然后施放质量等于空间站自重(即不含缆绳)0.041倍的子系统, 拖着缆绳再入大气层, 同时空间站升轨并加速, 保持与地面"静止", 直到再入系统到直达地面, 空间站线速度7757.215m/s, 地面打桩系好缆绳, 天梯完成, 可接受小于再入子系统的机械爬上去了 , 用太阳能电池板提供电力即可, 不过仍然需要一个小推力发动机, 边爬边提高绕地球"公转"的线速度以维持角速度不变, 避免科里奥利力产生剪切力, 太天方夜谈了, 不过必要的理论数据, 跟小孩聊天很有趣

网友:
直接用TI的工具生成吧!多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是我的业务聊天防火墙, 凡有需求者, 先聊几分钟, 再请对方先填个表再继续聊:

额定输入电压范围是 ...

这个好厉害,很专业。不过我觉得确实,事先把各种问题确认清楚了才能更好的顺畅的做出合适的方案。
大侠给咱们论坛的网友多讲讲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管理员的要求,是让初学者学习,那是可以将要求提得模糊一点,以便大家因地制宜看菜吃饭,但是学习者还 ...

嗯嗯嗯。我的目的是希望能调动大家一起来学习。不过我自己本身对这些简直一窍不通。希望大侠们多多指教。或者帮忙给出一些适合新手练手的设计需求可以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研究比较杂, 如果有需要, 讨论一下天梯这样的大项目也是可以的: 先把项目设计好, 等超轻超强缆绳发明出 ...

五体投地,咱的眼界还是太窄了,格局太小。这线缆成了又是人类的一大创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五体投地,咱的眼界还是太窄了,格局太小。这线缆成了又是人类的一大创举。

其实除了开启小孩子的智慧之外, 没有别的用场. 要做这样一跟线缆可不容易, 若是用刚材的话, 目前最强的钢缆极限抗拉强度大约2000MPa, 在地表只能承受25公里的自重, 要承受35770公里长的自重的话, 强度要提高190倍,达到38万MPa. 碳纤维的密度为钢的0.225倍, 强度约3000MPa, 那也还得提高28倍. 以上仅仅是承受缆绳的自重, 实际应用的话, 还得在此基础上增加好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除了开启小孩子的智慧之外, 没有别的用场. 要做这样一跟线缆可不容易, 若是用刚材的话, 目前最强的 ...

具体用途也该有不少吧,比如说造桥啊,尤其是跨海大桥之类的,若有这样的线缆是不是能更好地解决一些问题呢?(这方面我没了解过,纯粹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