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3.3VD到DCDC3.3VD有什么作用吗?求解

楼主:
不明白那个0欧姆的作用

开关电源,12V降压3.3V

开关电源,12V降压3.3V

不明白这一步的作用

不明白这一步的作用

网友A:
0欧电阻,本来可以不作为元件使用的,但是,实际使用中也会起到一定作用的。

如,预留元件位置,以便以后调整。也可以用一大的封装,作为跳线使用。

网友:
L16、L17一般会用磁珠,主要是防止两路电源间(DCDC_V33D和DCDC_V33A)的相互干扰

网友:
一般是防干绕信号用的。

网友:
0R当电感使用了,电源的纹波会小些。一般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或cpu的锁相环电路都用这个方法

网友:
L16、L17可以是磁珠,可以是电感,串接电感一般很难取值,用0欧电阻是最佳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0欧电阻,本来可以不作为元件使用的,但是,实际使用中也会起到一定作用的。

如,预留元件位置,以便以 ...

这样的哟,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