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很多资料,实在没搞明白看门狗的WDTC怎么计算的

楼主:
看了很多资料,实在没搞明白看门狗的WDTC怎么计算的。
请教芯片是LC1768, LPC_WDT->WDTC = WDT_FEED_VALUE;        /* 看门狗计数值:0x003FFFFF */

那么到底多久看门狗溢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看了一天手册,大概明白意思了
就是说,频率*溢出时间=WDTC
那么溢出时间 = WDTC*(1/频率)
你 ...

10的6次方是按照频率的:100MHz = 100*10^6Hz

网友:
好困啊,唉 苦逼的上班族

网友C:
资料不在多而在精,你看的都是没有价值的资料。请问1768的技术参考手册你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资料不在多而在精,你看的都是没有价值的资料。请问1768的技术参考手册你看了吗?

看了,确实没看懂,因为我是写电脑软件的,现在临时为了研究这个

网友:
你需要知道看门狗的工作频率。结合它的计数值。计数方式。比如,从0到0x003FFFFF ,就溢出,计数的个数是确定的。再加上计数频率,时间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A:
假设看门狗时钟为100MHz,看门狗计数器初始值为0,溢出值(也就是你注释里面的计数值)为0x003FFFFF,那么看门狗的溢出时间就是:0x003FFFFF*(1/(100*10^6))秒;
所以你还要查你的看门狗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设看门狗时钟为100MHz,看门狗计数器初始值为0,溢出值(也就是你注释里面的计数值)为0x003FFFFF,那么 ...

我昨天看了一天手册,大概明白意思了
就是说,频率*溢出时间=WDTC
那么溢出时间 = WDTC*(1/频率)
你是按10^6次方,就是按微秒计算的溢出时间,对吧。

顺便请教下,我的LPC1768,我在keil里面监控,只有CCLK的时钟,没有PCLK的时钟,因为我看门狗时钟源设置的01 选择APB 外设时钟(看门狗pclk)作为看门狗的时钟源。
我就是想看 看门狗时钟源到底是多少,但是一直没办法监控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看了一天手册,大概明白意思了
就是说,频率*溢出时间=WDTC
那么溢出时间 = WDTC*(1/频率)
你 ...

你说的那个问题我倒是没研究过,看有没有哪个大神给你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的6次方是按照频率的:100MHz = 100*10^6Hz

对,我明白了。
那keil里面应该怎么监控,才能看到看门狗真实的时钟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明白了。
那keil里面应该怎么监控,才能看到看门狗真实的时钟频率

没了解过这个,看有没有大神来帮忙解答

网友:
有没大神知道,怎么监控定时器时钟与看门狗时钟,我好像没有看到WDCLK,也没P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