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139后面为什么焊接的问题

楼主:
看上面这个图是我司的产品;BT139后面哪个圆圈哪里不是应该装散热片的吗;为什么这里直接用锡焊死,请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金属的热导率远大于空气, 通常也大于PCB, 不焊起来的话, 效果还不如把它扶正, 加强对流

网友:
该是设计者认为电流不大,发热小,设计PCB时就考虑利用PCB散热了
或者空间考虑
在空间满足的情况下,这种可控硅尽量加散热器

网友:
这是利用PCB散热,耗散功率不大时,用PCB散热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