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逆变器前端波形有问题啊

楼主:
图中MOS管在控制信号的下降沿关闭是正确的,可为什么不受上升沿控制,而是受到另外一个MOS管关闭后马上开通,这样我本来调节的死区荡然全无,即便我死区调大百分之25,可输出DS电压波形依旧是百分之50的占空比,测试电流波形(2MOS管D电极串联电阻)发现半周期内2边有明显的很高尖峰,说明管子存在共通现象,请哪位老师帮我分析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万分感激,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MOS管不受控制G控制呢

网友A:
那是消磁电压, 正常. 推挽电路中, 驱动脉宽小于周期的0.25倍, 漏极电压脉宽是驱动脉宽的2倍, 超过0.25倍则是周期的一半.

网友B:
图片为什么都带标志?难道是从网上下载而不是楼主画的?
那么,问题是不是楼主自己遇到的问题?

网友:
我是现在网上发布了 也在这里发布了一次 看看这上面有没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片为什么都带标志?难道是从网上下载而不是楼主画的?
那么,问题是不是楼主自己遇到的问题?

我是先在网上发布了 也在这里发布了一次 看看这上面有没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先在网上发布了 也在这里发布了一次 看看这上面有没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

这个波形问题,PowerAnts在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上有没有回复?有回复的话,和2楼所说是否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形问题,PowerAnts在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上有没有回复?有回复的话,和2楼所说是否相同 ...

网上还没有回复  按照2楼的意思我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消磁电压, 正常. 推挽电路中, 驱动脉宽小于周期的0.25倍, 漏极电压脉宽是驱动脉宽的2倍, 超过0.25倍则 ...

谢谢您的回复  可是我通过变压器过后看得的波形也是不正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消磁电压, 正常. 推挽电路中, 驱动脉宽小于周期的0.25倍, 漏极电压脉宽是驱动脉宽的2倍, 超过0.25倍则 ...

还有请问一下什么叫消磁电压啊 我在百度上也没有查到相关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