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光球负离子空气净化器拆解

楼主:
      这次来拆一个负离子空气净化器,这个是EE以前活动送的,据说是光触媒+负离子,能有效过滤PM2.5及甲醛。实际使用我也没感觉到什么不同,下面就来拆开看看是什么原理吧。
      下图是完整图,使用的时候金字塔顶会吹风出来。
      下面来全部拆开,如下图:
      元器件相当的少啊。只有一个,下面来详细看看:
      工作原理就是将产生的负离子使用风扇将风吹出去,见下图:
      好啦,这个全部的拆解完了,这个原理实在是简单呢,就是一个开关一个元器件,一个风扇。在网上看了看价格这个还要卖两百左右,然后又查了下负离子发生器的价格当时就呵呵了,啥也不说了,祝大家使用愉快!

网友:
负离子……不太明白,看着跟高压模块似的

网友:
好山寨的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
感谢分享,当初 TI 活动送的我也拿到了一个,一直很怀疑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效果?

网友A:
看着里面没有什么东西。负离子应该是高压升压电路吧!

网友B:
就是一个高压发生器,心理安慰大于实际效用,“信则有不信则无”

网友:
用了不到一周,坏了
前面也拆过......

网友C:
光触媒  何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里面没有什么东西。负离子应该是高压升压电路吧!

哈哈,这个还真有可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高压发生器,心理安慰大于实际效用,“信则有不信则无”

恩,是的,看介绍说是二手烟的克星,我亲自试验在上面点一只香烟,果然风将烟吹跑了,然而并没有消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光触媒  何解?

哈哈,我也不清楚,看到官方是这么介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也不清楚,看到官方是这么介绍的

网友:
说不定有效果呢,人嘛对这种东西并不是太敏感,雾霾暴发现,其实大家对中度污染并没有什么感觉的。

网友:
我也很怀疑负离子的效果,甚至担心是否会对人体有害,现在产品都各种噱头,感觉正在做点有用的都好少

网友:
这个也太坑人了吧,现在普通的空气净化器至少有过滤棉什么的,这个什么都没有

网友:
鉴别
⑴检查发生器的电磁波屏蔽性能,应不影响附近的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正常使用。选购时可带一只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在离工作的负离子发生器30厘米处应不受到干扰。

⑵根据正负电极之间的引力做功可转化成电能的原理,将负离子发生器放在宽敞的房子中央,并使其工作(周围不要放其他物体)。测试者一手握住8瓦新荧光灯管的一端,另一只手拿块干燥的绸子来回摩擦灯管,随后将灯管的另一端接近发生器的出口。若灯管能在30-50厘米处出现淡色光亮,则证明发生器性能良好;若必须在5-10厘米处才发出亮光,则证明发生器性能较差;如果被绸子反复摩擦的灯管直接靠近发生器出口而仍不闪光,则说明此产品基本不能起到医疗保健作用。
⑶用手背靠近负离子发生器的出口20厘米处,会有凉风飕飕的感觉,这就是负离子风。闻起来没有味道,负离子没有味道没有颜色。
⑷臭氧含量的鉴别。在0.3米处应闻不到有臭氧的气味(类似麦草味、鱼腥味),或闻了几分钟不出现头晕现象。
⑸将一只新的塑料薄膜食品袋套在手上,当手靠近性能好的发生器出口时,负离子喷到食品袋上产生静电吸力,塑料袋会紧紧地贴在手上。即使关掉负离子发生器,积累起来的电荷也不会马上消失,吸手的现象还会保持一段时间;性能差的产品没有这种现象。
(6)呼吸负离子的最佳距离为离发生器出口30-35 厘米处。立式负离子发生器最好离墙安放在宽敞而无遮挡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