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关于micro SD卡的问题,还请看一下

楼主:
最近两个关于micro SD卡的问题,还请看一下
1、同时买了两个金士顿SD卡用于单片机读写,结果一个电脑无法识别,一个正常,
不能识别的SD卡插上电脑,设备管理器中“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有变化,如图红色部分

但是“计算机”一直无盘符出现,如下,选择更新驱动程序还是老问题,求助,难道卡真的坏了

2、手机中SD卡,前一天晚上关机后,第二天开机后竟无法识别,该卡已在手机中使用1.5年,保留有很多照片,插在电脑上显示“需要格式化后识别”,有盘符,但是无容量大小,使用disk genius软件可以看到里面的图片存在,但是部分图片变成了0KB,无法查看。这个SD卡 32G,淘宝当时活动购买的,请问只是怎么回事?图片还能恢复吗?

网友A:
你的卡坏了,卡插在电脑上没有安全移除而是直接拔掉的就容易损坏。不要对卡进行任何操作,用数据恢复软件能恢复大部分图片数据

网友B:
建议不要再对卡进行任何写操作或者格式化,像楼上所说,先用数据恢复软件把数据恢复出来备份好再进行其他折腾,不然数据丢了就不好找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卡坏了,卡插在电脑上没有安全移除而是直接拔掉的就容易损坏。不要对卡进行任何操作,用数据恢复软件能 ...

1、2问题中两个卡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再对卡进行任何写操作或者格式化,像楼上所说,先用数据恢复软件把数据恢复出来备份好再进行其他折 ...

谢谢提醒

网友:
SD卡很容易坏,现在基本上不用sd卡了,以前用塞班的时候就会了好几个内存卡,这个东西假货太多

网友:
金士顿是假货最多的品牌

网友:
要么固件丢失,要么文件分配表有问题,先尝试数据恢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问题中两个卡都坏了?

有这个可能。
曾经经常把U盘弄坏,后来测了一下台式机主板USB电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