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OC2.0 三相有感轮毂电机低速控制下 转矩小而且不稳定

楼主:
现在正在调试基于FOC2.0控制的三相有感轮毂电机,现在电机速度较快的情况下能平稳的运转,但是低速控制下,电机转矩小而且不稳定,用手给它加点外力速度骤降甚至会进入保护停止转动(低速下转矩小的原因),效果不如方波的低速控制,FOC不是能解决低速下的问题吗,请问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感激不尽!

网友A:
不知道“三相有感轮毂电机”是个什么东西。
从“三相”看,使用的是交流。但不知道这是同步电机?异步电机?低速是靠改变频率还是改变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三相有感轮毂电机”是个什么东西。
从“三相”看,使用的是交流。但不知道这是同步电机?异步电机 ...

这里可以看成普通的 三相有感直流无刷电机,请问大神知道FOC低速控制转矩不稳定是哪出问题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可以看成普通的 三相有感直流无刷电机,请问大神知道FOC低速控制转矩不稳定是哪出问题了吗

不但不知道低速控制转矩不稳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连“三相有感直流无刷电机”都不知道。
“三相”而且“直流”?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但不知道低速控制转矩不稳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连“三相有感直流无刷电机”都不知道。
“三相”而且“ ...

maychang大神主要是做电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大神主要是做电源的吧?

胡搞乱搞,杂七杂八。搞过电源(搞电源远不如PowerAnts多),不过也搞过其它东西。

网友:
我一样的问题,谁给指点下

网友:
速度高于 20000RPM的时候,扭矩没有问题,低速下,速度越低,扭矩越小  5000RPM的时候,手一碰,就停了。谁指点下?该调那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