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线圈能感应多少电压求助

楼主:
下图这个线圈能感应出多少电压;是怎么确定的。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这跟穿过该线圈的磁通变化有关,楼主这样问,任谁也无法回答,建议还是去好好读一读电磁学之类的基础课。

网友:
看图片的样子,好像是一个电流互感器的次级线圈,如果是那样,磁环中央要穿过一根导线作为初级,感应电压就与初级的电流有关。

网友:
凭一幅照片就看出来“线圈能感应出多少电压”?
那么医生凭一幅X光片就应该看出来病人患什么病。
谁知道铁芯上面绕了多少匝线,用的是什么样的铁芯,电流变化率是多少?

网友:
感应出来的电压要和负载电流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