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不同时段仿真结果不一样

楼主:
大家好,我用multisim仿真软件时间不长但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不同时段模拟同样的电路可能出来的结果就不一样,请问大家有遇到这样的现象吗?我的软件是在网上下载的的不是买的。现具体说一下我的电路,搭建电路如图所示,昨天这个电路能振荡且产生占空比为1:1的方波(昨天的忘记截图了),今天再次仿真时却产生了不一样的结果(如图),还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还有一问题就是我想用晶振和cd4060结合起来产生方波振荡,请问电路该如何搭建,因multisim中的4060和实际的cd4060元件的管脚命名不一样,且我了解到multisim中的4060已经省略了电源,故不知如何将晶振与4060结合,还请各位前辈给予帮助回复以上两个问题,谢谢

网友:
调整R1和R2的阻值能改善波形,但刚才我试了一下把R1改成1M把R2改成330,仍然用32.768k的晶振,但出来的正弦波的频率却是18MHz,请问R1和R2的阻值该如何选择?

网友:
出来的是方波不是正弦波

网友A:
如图(振荡结果2)在没有接入晶振时该电路也会产生振荡(前提是电脑一直在运行该软件),这是不是就说明该软件有问题呢?求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振荡结果2)在没有接入晶振时该电路也会产生振荡(前提是电脑一直在运行该软件),这是不是就说明该 ...

multisim仿真软件在仿真振动电路时常出错,这是确实的,无论仿真正弦波振荡电路还是方波振荡电路。

网友:
我就在想,这么简单的电路,为啥还要仿真呢?直接搭一个电路测不就得了?当然,想通过它学习仿真软件的例外。

网友:
同意楼上。
这么简单的电路,实在没有必要仿真,实际搭个电路用示波器看看,可能更省事也更可靠。

网友:
首先我很同意楼上二位的说法并感谢你们的回复,这个电路实际上已经做好板子在用,我只是在这儿想学习一下这个仿真软件,觉得该软件能分析的东西比较多,并且想通过仿真软件来定量分析一下自己所搭建电路的温漂系数,频带响应等一系列参数,在实际条件下来实测温度漂移特性等可能有些困难,所以就想通过multisim来实现一下,没想到在由晶振组成的振荡电路这个部分该软件就实现不了,或者说没法按照我的思路来实现更或者说我能力还没有达到能实现的地步,当然自己还是希望能通过该软件实现用4060以及晶振来分析振荡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