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XC2C64A VQG44中GCK是干吗的

楼主:
如题,这个CPLD里面的第43个脚 GCK0是怎么用的。
看名字,有点像是时钟管脚。是外部输入呢,还是向外输出时钟呀

网友A:
GCK global clock? 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GCK global clock? 输入

看图应该是输入型的时钟。但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用的,用做主时钟呢?还是CPLD可以对GCK进行采样计数呢

网友:
手册上不可能没有吧,
Clock input pins that connect to Global Clock Buffers. These pins become user inputs when not needed for clock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不可能没有吧,
Clock input pins that connect to Global Clock Buffers. These pins become user  ...

可以用来对外部波形的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来对外部波形的采样?

这个应该是数字的吧,不知道你的外部波形采样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