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大神知道,怎么监控定时器时钟与看门狗时钟,我好像没有看到WDCLK,也没PCLK

楼主:
有没大神知道,怎么监控定时器时钟与看门狗时钟,我好像没有看到WDCLK,也没PCLK

网友:
这个是430吗?如果是430的库函数的话,印象中是有函数可以获取系统时钟的,你参考他函数的实现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
请教各位大神,怎么获取看门狗时钟,定时器时钟,我就看在监控里面看看这些变量值到底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