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三端稳压器还可以这样用

楼主:
书本上看到一个用三端稳压器做的一个小型功放,今天发上来,大家讨论一下,有谁做过?可以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这样使用,可以工作,但非常非常差劲。
以前我在某电子网站说过:线性稳压器是半个放大器。为何是“半个”?因为线性稳压器只能够单向输出电流,而放大器通常要求双向输出电流。
本电路中,用1000uF电容隔去直流。但这样一来,LM317就无法输出,只好使用一支500欧电阻。结果是输出幅度大受限制,能量浪费非常大。
要想驱动一支扬声器,比较简单的是使用一片LM386,效率要高得多。

网友B:
玩玩而已,用个TDA2030A比它强多了。

网友C:
317本是线性稳压,做功放效果和效率不会比功放IC好,功率稍大注意散热

网友D:
这么玩,音质很差,效率也很低,完全没有实用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样使用,可以工作,但非常非常差劲。
以前我在某电子网站说过:线性稳压器是半个放大器。为何是“半个” ...

照这样说的话也可以用,就是性能不好,效率也不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玩而已,用个TDA2030A比它强多了。

可以研究研究学习一下,增长点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17本是线性稳压,做功放效果和效率不会比功放IC好,功率稍大注意散热

这个可以用的要求不高的电路中,性能应该不会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么玩,音质很差,效率也很低,完全没有实用性。

这个可以玩儿玩儿,学习一下经验,如果真的做功放,应该是没有人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玩儿玩儿,学习一下经验,如果真的做功放,应该是没有人会用的,

可真的不好玩,玩玩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照这样说的话也可以用,就是性能不好,效率也不高吧!

实在没有必要。市场上专用功放芯片有得是,何必走这个歪门邪道?当然,你一定要这样用,谁也拦不住。

网友F:
500欧, 用耳机听差不多, 推喇叭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0欧, 用耳机听差不多, 推喇叭够吗?

这个没有试过。只是看到我这个电路图与你分享一下。

网友:
改变地脚电位,以假负载充当下拉回路,
存在就有理,只是错配资源,吃力不讨好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样使用,可以工作,但非常非常差劲。
以前我在某电子网站说过:线性稳压器是半个放大器。为何是“半个” ...

线性稳压器只能够单向输出电流,是不是线性稳压器只有拉电流,而放大器通常要求双向输出电流,意思是不是运放既有拉电流 又有灌电流。前辈,请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线性稳压器只能够单向输出电流,是不是线性稳压器只有拉电流,而放大器通常要求双向输出电流,意思是不是 ...

"意思是不是运放既有拉电流 又有灌电流"
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