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环境最好的系统和最好的版本

楼主:
大家做SOC开发的时候用的都是啥操作系统?windows还是rhel之类的Linux?
还有现在已经出到16.1了,最好用的版本是哪一个呢?

网友:
既然是SOC那跑系统是必须的了,一般都是跑Linux系统。就A和X系列SOC资料来说,基本都是推荐用Ubuntu系统。那既然是FPGA SOC嘛,那么FPGA逻辑部分大多数都还是在Windows下做。现在的quartus都只支持64位的了。没有最好的,只有合不合自己的。最后还是要看你习惯哪种开发模式了。

网友:
先确定用哪个厂家的啊
一般都是又指导手册的,多去官网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