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转12V输出电流为10A出入电流多大

楼主:
谢谢大神,速求

网友A:
直流情况,功率为电压乘以电流。输入功率乘以转换效率是输出功率。
现在你的效率不知道,只能估计。

网友:
12V输出电流为10A
不知道想问什么

网友B:
这要看电源变换电路的类型。如果是开关电源,那么需要知道开关电源的效率,根据效率计算。如果是线性稳压电路,那么输入电流会略微大于输出电流。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去测量。

网友:
不能测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电源变换电路的类型。如果是开关电源,那么需要知道开关电源的效率,根据效率计算。如果是线性稳压电 ...

就是电动车电压转12V电压,还没有买想知道输入电流是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情况,功率为电压乘以电流。输入功率乘以转换效率是输出功率。
现在你的效率不知道,只能估计。

嗯,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动车电压转12V电压,还没有买想知道输入电流是多大

那你该关心的是输出功率,根据需要的功率选,然后再决定是用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动车电压转12V电压,还没有买想知道输入电流是多大

我猜测:你是想买一个48V转12V的DC-DC模块,12V输出处最大电流10A,想知道48V输入处需要多大电流。
如果是这样,倒是可以大概地说,48V输入处电流(在输出电流10A时)一般约为3A稍小一点点。

网友:
DC-DC的场景,一般可按照这个公式计算:输入电压(48V)X 输入电流 (?A)X 效率=输入电压(12V)X 输出电流(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