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对system_LPC17xx.c这个文件有点不理解

楼主(2017-02-09):
对system_LPC17xx.c这个文件有点不理解
我想问下
#define FOSC (12000000UL) /* Oscillator frequency 振荡器频率 */
这个文件里面,定义外部振荡器频率是12MHZ,我搜索了整个工程文件,感觉也没其他地方用了这个FOSC。
1.难道这个仅仅是定义吗?然后间接的定义了其他的比如定时器时钟与外设时钟?
2.我把这个变量改成其他名字是不是也可以,只要其他时钟对应的做改变就行了?

楼主:
为什么会提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不太明白这个是不是系统文件,看了其他工程里面,定义的名字不一样
#define XTAL (12000000UL) /* Oscillator frequency */
所以就怕是系统文件,改了名字会影响什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A:
没有用到也可能就是没有用到,不一定也了的就要全用上

网友B:
有可能没用到。不影响你编程的话,就尽量不要动原有的东西,这是系统相关的文件。没事别动。你自己加的宏定义,知道什么含义,哪里用了。这样的,可以按实际需要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