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 altium designer 使用上的小问题

楼主:
我用的AD版本是AD10有3个软件使用上的问题。
1:多张原理图时,如何让每张原理图的元器件标号可以根据不同原理图进行标号,如图所示,
    第一张原理图上的器件都是1打头。,请问如何设置。
2:在多张原理图时,全局网络标号,可以在名称后面显示其连接到某张原理图上吗?类似于这种,这个是eagle软件上的一种网络标号,比如图中SPI_INT_SCK,它连接到第5张原理图中。请问咱们的AD是否有这种功能,如果有,如何设置。
3:多张原理图中,在右下角标签栏如何设置=SheetNumber,类似于这种,,我在text string里,选择=SheetNumber,会变为星号,请问如何设置可以有这个正确的标号显示。

不知各位前辈在使用的时候是否遇到类似问题,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今天大神都休息了吗? 简单给个方向也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大神都休息了吗? 简单给个方向也行啊!

没仔细看完楼主的洋洋洒洒的问题,貌似Altium Designer的多图纸设计可以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仔细看完楼主的洋洋洒洒的问题,貌似Altium Designer的多图纸设计可以解决

我应该用的就是多图纸的设计方法,但是并没有用层次图的设计,在不用层次图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以上几个问题呢?

感谢斑竹捧场,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应该用的就是多图纸的设计方法,但是并没有用层次图的设计,在不用层次图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以上几个问 ...

最好用层次图,不然,这样就有可能手工命名
因为不用层次,altium designer默认Net Label(网络标号)是单张图中

网友:
找一下,有关AD多图设计的 “Poet”及“Net Label”的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层次图,不然,这样就有可能手工命名
因为不用层次,altium designer默认Net Label(网络标号)是 ...

用过层次图,但是如果不细心,会出现连接错误的情况,比如PORT 和NET名字并不对应时,根本不报错,导致连线出现错误,所以就放弃了层次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层次图,但是如果不细心,会出现连接错误的情况,比如PORT 和NET名字并不对应时,根本不报错,导致连 ...

"用过层次图,但是如果不细心"
不同意这个说法,为什么画图不细心呢,不是理由

画原理图,一张图纸不够,多张图纸绘制,只是使用网络标号进行连接。
而层次原理图就是要准备一个总图,把整个图分成多个模块,图纸直接采用端口进行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层次图,但是如果不细心"
不同意这个说法,为什么画图不细心呢,不是理由

画原理图,一张图 ...

嗯 谢谢版主的热心回复
但是我最初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 谢谢版主的热心回复
但是我最初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第一个问题,AD软件中,多张原理图时把这些图存放保存在一个工程下的原理图自动编号就是连续的
第二问题,举例的eagle软件功能问题,在层次图中“Net Label”可以设置全局,容易实现
至于第三个问题,执行Tool-Schematic Preference,切换到Graphic Editing,选中其中的Convert Special Strings。单击OK后,你会发现见面的标题栏中的内容都显示出来了,如果没有设置的参数以*号表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AD软件中,多张原理图时把这些图存放保存在一个工程下的原理图自动编号就是连续的
第二问题 ...

谢谢版主热心回复。
三个问题暂时都解决了,如图。第一个问题在图中 start index里修改就可以了。
但是第二个情况还是不好,只能在port才能有连接显示,net不行,而且还带着文件名,根本不实用。
第三个问题要一个一个原理图去改,没有批量处理方法,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