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看起来很深奥的技术或功能其实原理很简单粗暴?

楼主:
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鸡年大吉
给大家分享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说一哥们新买了Thinkpad,说明书上写这款笔记本使用了最尖端的防盗版技术,制作安装盘只有一次机会,于是他不信用U盘自己做了一张安装盘,然后格式化再去试图制作安装盘时果然被软件阻止了:操作无效!你已经制作了安装盘。看来真是用了最尖端的防盗技术。身为码农的他不信邪继续深挖防盗技术,在预制的硬盘分区中看到一个配置文件叫“service_done.ini”,打开后看到一行代码“[SERVICE]DONE=1”,service指的是什么服务???不会就是制作系统盘吧?这可是用的最尖端防盗版技术。试着把1改成0,果然成功了!又可以制作系统盘了

工作和学习中,你遇到过哪些看起来很深奥高端的技术或功能,其实原理很简单粗暴?
欢迎跟帖分享

网友:
开关电源,电动机,其实最关键的还是电感,这可以说是精暴吗

网友:
是很粗暴,看不上VR,感觉象马带上眼罩。准备拉磨!!!

网友:
有啊,我来说几个。
我买了一个某国生产的电子血压计,系在手腕上测量的那种。说明书里说,一定要将血压计放在与心脏同高的位置才能测量。试了几次果然如此,不禁为它的神奇感叹——这里面到底用了神马传感器?后来不甘心,开始做实验:将手腕平放在桌子边上,低于心脏,果然不动作。手不动,人蹲下,手腕高于心脏,也不动作。然后手不变,人靠着桌子慢慢起立,使手腕与心脏同高——结果还是不动作!这说明它根本不是检测手腕与心脏是否同高。反复实验,最后,“地雷的秘密”终于破解:手举到与心脏同高时,手腕的角度是一个大致固定的值,它就是检测这个角度!

网友:
第二个。
某国生产的自动马桶圈,其中有一款带有神奇的功能:有人靠近,它自动打开最上面的盖板——这个应该很简单,神奇的在下面:若是女性,它第二层的那个马桶圈不会动,但是若靠近者是男性去小便,它会接着升起第二层的马桶圈,难道还有一个性别检测传感器!?
最后的答案很简单:若是女性,第一层盖板升起后会立刻坐下,若是男性小便,会站在马桶前解裤带,它就是在等待一个简短的时间后检测人是否已经坐下。

网友:
差点摔地上
戴上眼罩都能吓个半死

网友:
第三个,不是很粗暴,但是很精巧。
家里的煤气灶出问题了,老是自动熄火。打开盖板,看到了一个阀门,连通到火盘边的一个检测装置,查百度,那个检测装置是热电偶。热电偶的热电势是很小的,查了一下,按1000度算,最高的热电势也不到100mV,我就有点疑惑,这么一点热电势能推动电磁阀吗?
反正煤气灶坏了,就拆吧!拆开后才明白:那个电磁阀是特制的,线圈里面带有永久磁铁。开煤气灶时利用煤气压力顶开阀门,衔铁顶到与电磁铁接触,但是其中永久磁铁的吸力刚好不能维持吸住衔铁,加上热电偶发出的一点点电流(我实际测量了,微安数量级)就能够维持电磁阀一直打开。这样只要一熄火电磁阀就立刻关闭。
当然,知道了原理,我也就将家里的煤气灶修好了

网友:
这防盗版技术确实一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
某国生产的自动马桶圈,其中有一款带有神奇的功能:有人靠近,它自动打开最上面的盖板——这个应 ...

要是女的在那墨迹一会呢?

网友:
来看看大家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女的在那墨迹一会呢?

这个是一位同事告诉我的,我自己并没有做过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啊,我来说几个。
我买了一个某国生产的电子血压计,系在手腕上测量的那种。说明书里说,一定要将血压计 ...

角度跟血压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啊,我来说几个。
我买了一个某国生产的电子血压计,系在手腕上测量的那种。说明书里说,一定要将血压计 ...

额  我们之前一直以为跟血流啥的有关系呢,从没深究过

网友:
这样太简单粗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