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初步认识与介绍

楼主:
硬件介绍
Sensortile整个套件总共包括编程电缆、支架板、支架扩展板、核心板、电池、保护壳六个部分。最主要的是支架板、支架扩展板、核心板三个部分。这里主要介绍这三个部分。
核心板:
核心板是整个sensortile的核心部分,包括四种传感器、微控制器、蓝牙等。单个核心板是不能工作的,必须配合支架板或者支架扩展板才能工作。核心板与支架板或者支架扩展板使用邮票孔或者板对板连接器(仅限支架扩展板)连接。
核心板的主要硬件包括:
1、STM32L476JGY:
STM32L476xx器件是基于高性能ARM®Cortex®-M4 32位RISC内核的超低功耗微控制器,工作频率高达80 MHz。 Cortex-M4内核具有浮点单元(FPU)单精度,支持所有ARM单精度数据处理指令和数据类型。它还实现了一整套DSP指令和一个存储器保护单元(MPU),增强了应用程序的安全性。具体参数如下:
-        具有FPU的ARM®32位Cortex®-M4 CPU,允许从闪存进行0等待状态执行的自适应实时加速器(Chrom-ART Accelerator™),频率高达80 MHz。
-        最多24个电容传感通道,用于触摸功能。
-        支持多达16个定时器。
-        嵌入式 1 MB Flash,128 KB of SRAM。
-        3× 12-bit ADC,2x 12-bit DAC
-        支持一路USB 2.0全速otg,2x SAI,3x I2C ,6x USARTs,3x SPIs,一路CAN
-        支持14位DMA控制器

2、MP34DT04
MP34DT04是一个超小型,低功耗,全向的数字MEMS麦克风,内置电容式感应元件和IC接口。MP34DT04的声学过载点为120 dBSPL,具有64 dB的信噪比和-26 dBFS的灵敏度。是ST公司推出的新一代MEMS传感器。

3、LSM6DSM
LSM6DSM是一个系统级封装,具有3D数字加速度计和3D数字陀螺仪。具有±2 /±4 /±8 /±16 g的满量程加速度范围和±125 /±245 /±500 /±1000 /±2000 dps的角速率范围。同样是属于MEMS传感器。

4、LSM303AGR
LSM303AGR是一种超低功耗高性能系统级封装,具有3D数字线性加速度传感器和3D数字磁性传感器。LSM303AGR的线性加速度满刻度为±2g /±4g /±8g /±16g,磁场动态范围为±50高斯。

5、LPS22HB
LPS22HB是一种超紧凑型压阻绝对压力传感器,用作数字输出气压计。 该器件包括感测元件和IC接口。

6、BlueNRG-MS
BlueNRG-MS是一种超低功耗蓝牙低功耗(BLE)单模网络处理器,符合蓝牙规范v4.1。内部集成ARM Cortex-M0内核与蓝牙收发器。
具体分布如下图所示

此外背面还有一个板对板连接器。

支架板:支架板的主要硬件包括:
1、HTS221
HTS221是一种用于相对湿度和温度的超紧凑型传感器。 它包括传感元件和混合信号ASIC,通过数字串行接口提供测量信息。在-40°C至+120°C的温度范围内工作。
2、STBC08
STBC08是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的恒流/恒压充电器。不需要外部检测电阻器和阻塞二极管。 STBC08设计用于USB电源规格。当结温升高时,内部块调节电流,以在高功率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工作时保护器件。充电电压固定为4.2 V。
3、接口
接口包括:与核心板连接的邮票孔式连接器,SWD编程接口、SD卡槽、USB充电接口。

扩展支架板:扩展支架板的主要硬件包括:
1、ST2378E
ST2378E可以将3.3V的电压转换为1.8V的电压,用于Arduino接口的输入输出
2、PCM1774
PCM1774位德州仪器的一款具有 HP 放大器的 93dB SNR 低功耗立体声 DAC。用于耳机孔的输出。
3、接口
接口包括Arduino扩展接口,耳机孔、板对板连接器、SWD编程接口,USB供电接口。

网友A:
楼主的机械部分准备怎么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机械部分准备怎么做啊

不做了,太麻烦,最后拿个现成的测试下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做了,太麻烦,最后拿个现成的测试下算了

你的底盘不需要用SensorTile控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底盘不需要用SensorTile控制吧?

就是没有底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