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楼主:
   最近朋友那给了10pcs INA128,然后看下规格书,加上公司有台电源与万用表,就焊起个小电路来看INA128 G=2 时,
是否可以VOUT=G*(VIN+ -  VIN- ) ,
如下是我给的条件,根据规格书
1. G=2 电阻 RG=49.9K ,我使用100K并联起来 ,然后再VIN+=15V ,VIN= 5V , V+=15V V-=-15V,
VOUT=2*(15-5)=20V左右,这是理论值。
2. REF 与 VOUT 加个10K电阻
3. 问题点:麻烦各位帮我看下到底那里接错了,
3.1    VOUT总是14.12V左右,就是出不了20V,难道是跟V+=15V V-=-15V, 输出不可能大于 V+=15V 吗?非常想不懂,请大家帮忙看下给下宝贵意见。
3.2    当把电阻去掉,G=1  ,VOUT=10V,这是满足规格书的;
3.3   难道这10pcs 真的出问题了。
如下就是我的电路:(电路已经检查N次了,木有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
VOUT总是14.12V左右,就是出不了20V,难道是跟V+=15V V-=-15V, 输出不可能大于 V+=15V 吗?
是的,輸出不可能高於所供應的電源,最高是vcc-1v左右

网友:
你供电电源±15V输出就算是轨到轨运放也就最大±15V不到一点点,怎么可能达到20v呢

网友A:
除非芯片内部自带开关电源(确实有内部自带开关电源的芯片),否则输出不可能比电源正端更高或者比电源负端更低。
你的电源电压15V,输出到14V多,完全正常。此时运放已进入饱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非芯片内部自带开关电源(确实有内部自带开关电源的芯片),否则输出不可能比电源正端更高或者比电源负端更 ...

请问:如果我VIN+=5 VIN-=0 ,按照公式 G=2 ,VOUT=2*(5-0)=10V,但是实际上这个10V也没出来,我不要负载了,直接把REF接地,这样输出也是几V左右,会不会这个片子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果我VIN+=5 VIN-=0 ,按照公式 G=2 ,VOUT=2*(5-0)=10V,但是实际上这个10V也没出来,我不要负载了 ...

从目前你提供的信息看,还不能判断芯片损坏或者“有问题”。
你的叙述不够清楚。例如首帖“3.2    当把电阻去掉,G=1  ,VOUT=10V,这是满足规格书的;”这句中的“电阻去掉”就不知道是哪支电阻,如何去掉,虽然根据G=1可以猜测到是RG开路。5楼“我不要负载了”也以“负载开路”这样叙述为宜。“这样输出也是几V左右”也应该说清楚具体是多少,至少给出已位有效数字,两位有效数字则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目前你提供的信息看,还不能判断芯片损坏或者“有问题”。
你的叙述不够清楚。例如首帖“3.2    当把 ...

抱歉,谢谢大神,昨晚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谢谢大神,昨晚已经解决了。

已经解决了,那么最好把原因及发现过程贴出来,供后学者学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