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引脚电压

楼主:
  今天在做测验时用到msp430f5529的launchPad,实验是用定时器TA0捕获引脚高电平时长,结果接到5V电压上顿时指示灯就不亮了,拔了重新试了一遍,发现其他的程序没问题,测电平宽度的不能用了,板子是我花了50大洋买的,结果没怎么用就坏了,好痛心!!!不过还是有好多地方不明白,为啥烧都烧了,其他程序还能用,烧掉的部分到底是哪个部分啊?有没有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就怕定时器烧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是引脚烧坏了,也就是io部分,也就是这个引脚不能再使用了

网友A:
测量电压5V超范围,可以用TA0写一个定时器中断,看看可不可以正常工作,可以的话,换一个脚定时器捕获高电平实间,但是电压最大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压5V超范围,可以用TA0写一个定时器中断,看看可不可以正常工作,可以的话,换一个脚定时器捕获高电 ...

谢谢您的提议,这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提议,这就试试

试过了,引脚和定时器都挂了代价好大,整个定时器TA2都不能用了

网友:
MSP430F5529应该不贵,实验室几大箱。

More information,please add the weibo ID :_Tang辉,chat number :95114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