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输出低电平模式

楼主:
我现在正常输出一个互补的pwm,如果我选择强制输出低电平模式,哪个通道会受到影响呢(主通道还是互补通道),我看手册上也没有说明。

网友:
你这什么都没说清楚呀,不知道你用什么MCU?“强制输出低电平模式”是个什么模式?走的是GPIO输出,还是Alternate输出

网友:
在ST社区看到你的帖子了,那边我已经回复你了。现在也粘贴过来。

没说清楚,你用什么MCU,翻看以往你发的帖子,应该用的是STM8S103。那么在用户手册中有这么一个图,请仔细研究一下。

强制输出时,OC1M=101时OC1REF为1;OC1M=100时OC1REF为0。

当CC1NE、CC1E值为11的时候,是互补输出。CC1_DT、CC1N_DT接入到双通道的信号源选择多路复用器,并且双通道都使能输出,输出信号极性是正向,还是反向取决于双通道各自的极性选择位CC1P和CC1NP。

设定OC1REF为1
当CC1NE、CC1E值为00的时候,信号不允许输出,尽管在前极选择器已经选通,但是在最后一级使能位即关闭了。

当CC1NE、CC1E值为10的时候,只有CC1NE有效,即TIM1_CH1N通道能输出。此时如果CC1NP为0,那么TIM1_CH1N输出1(即OC1REF的值);当CC1NP为1时,输出0。

当CC1NE、CC1E值为01的时候,只有CC1E有效,即TIM1_CH1通道能输出。此时如果CC1P为0,那么TIM1_CH1输出1(即OC1REF的值);当CC1P为1时,输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