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B 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
我在网上买了树莓派3B,在树莓派官网下了树莓派操作系统镜像 2017-01-11-raspbian-jessie-lite 版本,通过工具 Win32DiskImager烧制sd卡上,接上显示器,键盘鼠标,显示器显示正常。但是键盘鼠标没什么反应,请问我哪里出问题?
我又在网上找到一个方案,电脑配置一个静态ip,树莓派也配置一个ip,都在一个ip段里,通过putty连接,显示拒绝连接,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键盘鼠标问题是不是供电或者兼容性问题?
建议先只插个键盘试试 这个界面输入字母应该会显示的,鼠标没用。
如果还不行 换个键盘或者电源再试试看。
另外有时候卡的问题会导致镜像没做好,可以尝试重做镜像或者完整版镜像。

网友B:
电脑IP和树莓派IP ping测试一下,看是否能够正常通信,或者查看路由器里面的树莓派的IP地址。
另外可以通过putty与树莓派进行串口连接,至于键盘鼠标问题可能确实是电源供电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脑IP和树莓派IP ping测试一下,看是否能够正常通信,或者查看路由器里面的树莓派的IP地址。
另外可以通 ...

这个我试过了,ping能的通,用ssh连接就给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鼠标问题是不是供电或者兼容性问题?
建议先只插个键盘试试 这个界面输入字母应该会显示的,鼠标没用 ...

谢谢!我回去再试一试。我想再问一个问题,树莓派3B自带WiFi吗?还有就是通过Win32DiskImager烧制sd卡,怎么还原回去?用windows自带的格式工具不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试过了,ping能的通,用ssh连接就给拒了

那你用putty串口连接方式连接树莓派,然后看ssh是否打开,树莓派默认应该是打开的,不过你再确认一下。
格式化工具在磁盘管理里面全格了就行,或者你下载一个diskgenius格式化也可以

网友D:
sd卡根目录新建一个.txt文件改名为ssh(后缀也去掉)重新插上上电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用putty串口连接方式连接树莓派,然后看ssh是否打开,树莓派默认应该是打开的,不过你再确认一下。
...

嗯。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sd卡根目录新建一个.txt文件改名为ssh(后缀也去掉)重新插上上电就行了

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呢?文件里面需要写内容吗?

网友E:
电源多大?当时使用5V 1.5A带键盘鼠标无问题

网友:
键盘有英式和美式,需要在启动项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多大?当时使用5V 1.5A带键盘鼠标无问题

用的是小米电源

网友:
比较新的树莓派系统应该没有默认开启ssh,直接sd卡接个读卡器插电脑上在根目录新建一个空的txt文本,把“新建文本文档.txt”重命名成“ssh”就行,ssh无法连接应该是这个问题,另你装的是lite版本的系统不带桌面的也就是只有命令行的鼠标没用正常,键盘没用就不清楚了,可能驱动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