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进制的浮点数 如何换算为 10进制的浮点数?

楼主:
见附图
单片机输出了 两个16进制的浮点数(分别为:3E 4E 82 E5和43 B9 46 29)。
MCU为STM32F030。

请教:
如何将这两个16进制的浮点数转换为10进制的浮点数 ?

谢谢!

附图

网友:
union{
  float f;
  char  buf[4];
}data;
data.buf[0] = 0x3e;
data.buf[1] = 0x4E;
data.buf[2] = 0x82;
data.buf[3] = 0xE5;

data.f;

我也是百度的,我这还在研究整数,你们小数就玩的这么6了

网友:
float val = 0;//3E 4E 82 E5
*(uint32_t*)&val = 0xE5824E3E;

网友A:
你是要在单片机上转换还是上位机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在单片机上转换还是上位机转换

谢谢版主!

最终实在上位机上 转换的
单片机上是16进制的,不知道 是否正确,想转换为10进制的 ,以便验证

网友:
如果你写个程序在上位机运行的话,可以按3楼那么写,然后编译,运行,查看输出。
如果你有perl的话,可以直接用perl命令
echo "print unpack('f', pack('I', 0xe5824e3e));" | pe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