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GA48 PCINT中断问题

楼主:
最近在使用MEGA48 时遇到了几个困惑,请老鸟们指点一二:

1、MEGA48 PCINT中断口使能后,是否只要是电平变化就会产生中断而不用区分由高到低还是由低到高的变化。 DATA SHEET上没有明确说明,但是我在有的文章中看到AVR 的PCINT中断只有从高到低变化才会发生,由低到高不会发生,并且管脚的外部低电平不撤销则系统始终处于中断无法退出。到底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2、如果任何电平变化都可以产生中断,是否只能是从程序中读出中断后管脚当前的电平来判断电平变化的性质? 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比如初始化的时候就可以设置中断触发的性质。

网友:
PCINT 的全称为 Pin Change Interrupt,管脚变化中断,手册中明确指出,管脚状态反转即产生中断。

我不用Mega48,害我下载了手册来看

网友:
中断是触发的一个脉冲,算是沿中断。并不电平中断看下这张图,PCINT_IN之后全部是脉冲。左上红框圈出来的那个异或门,就是实现转脉冲功能。

网友:
管脚状态翻转,即产生中断,手册中明确说了的。当然也包括高到低的转变,只是没有给你反图画出来。
根据上面这张逻辑图,可以得出来,高到低同样会产品中断脉冲。

相反,如果你要想指定是高到低产生中断,或者只是低到高产生中断的话,你就得使用INT pins,而不是PCINT p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