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丛机地址修改的问题 ?

楼主:
参见示例代码:
Modbus 丛机地址可以通过上位机 修改为 需要的值(例如,修改为3)。可是,每次复位后,又变回原来的值(1)了。
变送器产品,没有EEPROM ;MCU为STM32F030;
开发环境为:uVision V5。

请教:
这个问题 该如何解决 ?

谢谢!

---------------------------------------------------------------------------
示例代码:
......
unsigned char ModbusAddress ;
......

void modbus_init(void)
{
    ModbusAddress = 1;
}

int main(void)//master
{
        ......
        modbus_init();
        ......

                ......
                ModbusAddress = 3 ;
                ......

网友:
EEPROM设个标志  以后复位不执行init 仅仅是建议

网友:
说个思路:
在初始化的时候,读取固定地址的数据。修改的时候改flash里面固定地址的数据即可。
void modbus_init(void)
{
    ModbusAddress =*(int *)0x1234;
   ......
在需要修改的时候:
                &(int *)0x1234 = 3 ;
省略了一些flash相关的寄存器设置,自己补上

网友:
    难道你就不考虑你的程序为什么可以一上电就到指定地址下运行?每次复位初始化都做同样的事,数据保存在哪?flash里除了烧写程序外,用户的数据也是可以存的。你想用EEPROM保存从机地址,使之掉电也能保存,stm32内部flash也可以。
   如果你做过IAP在线升级的话,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值得注意的就是,读可以直接用指针读,写flash前必须要解锁,擦除一页,再写入,上锁。

网友:
需要将地址数据写入非易失存储器,比如FLASH、EEPROM等。如果MCU支持IAP或者具有EEPROM资源,写入FLASH或EEPROM即可。如果MCU不支持或者你不想用其内置资源,也可以外挂一片串行接口的EEPROM,将地址写入即可。

网友:
肯定需要eep或flash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