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外接ADC的问题

楼主:
经过一些实验,觉得CC2530自带的14位ADC(实际使用时为13位)精度并不高,而且程序调试较为复杂,操作性并不好。所以我想在CC2530外接一个16位的ADC模块,请教一下大家,ADC模块如何将数据传输给CC2530,是通过SPI吗?是否有人操作过?另外想请大家推荐一下比较好的16位ADC模块。最后一个问题,如何设置AD采集的采集频率,是对ADC模块进行操作吗?谢谢各位!

网友:
可以试试MCP3421,12-18BIT_ADC,I2C接口。

网友:
ADC的接口有多种,你选用的型号是什么,看器件手册即可获知。2530如果有该接口,可以利用该硬件资源简单互联。即使没有,也可以用普通IO模拟。至于如何设置ADC的工作参数,看ADC器件手册。